松下伺服 选OMRON PLC 最便宜的 40点 型号

楼主(2013-12-07):
如题

网友A:
选CP1L或者CP1E系列的吧,这个是目前欧姆龙最便宜的。
不过关键看你几轴。

PS:省钱别省控制上的钱,那样只会给自己找麻烦。个人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CP1L或者CP1E系列的吧,这个是目前欧姆龙最便宜的。
不过关键看你几轴。

只有一个轴,我选的CP1L-M40DT-D  嫌贵,好像也没必要,请指教,对了,我还有个变频器信号要输入。
CP1E系列可以带伺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一个轴,我选的CP1L-M40DT-D  嫌贵,好像也没必要,请指教,对了,我还有个变频器信号要输入。
CP1E ...

CP1E的我用的少,没注意,应该都有吧。
你查一下选型手册吧。
还有就是欧姆龙的PLC做别的品牌变频器的485通讯比较麻烦,直接用欧姆龙变频器的话方便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