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齿条如何与铝板固定?

楼主(2013-12-07):
简单手绘,示意,该齿条如何与铝板固定?

网友:
焊接(你要自己琢磨),螺栓连接

网友:
建议螺丝紧固

网友(点评):
铝板与 齿条接触面太小

网友(点评):
在齿条的背面加个链接块,L形的。

网友:
你这是想让两个铝板同时相向或相反运动,不知铝板有多重,导向装置在哪里,可以考虑增加一个结构,可以固定齿条及铝板更长的距离就行。

网友:
j建议采用螺纹连接,这种结构很多的。不建议采用焊接。

网友:
同意4楼 加导向机构就好做了

网友:
4楼的建议不错,加个导向机构链接铝板和齿条

网友:
铝板 底部采用直线导向机构  链条与铝板之间采用间接链接

网友:
每个齿条的背面安装一个直角形的支架,与齿条和铝板之间用内六角螺钉连接,有微量的调整的余地如果要防止齿条受力变形,可以将直角架再加一条斜筋。

网友:
铝板背面做一个角架,用螺栓连接,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