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焊接钢管里加2/3导热油,用电炉丝直接加热,是否可行?

楼主(2013-12-07):
简单陈述一下,在直径120mm、长1300mm的焊接钢管里面加入2/3容积的导热油,用电炉丝直接加热,是否可行?

谢谢。

网友A:
你的加热功率是多大的? 别用电炉丝。直接买根不锈钢的加热管装上就好了。要无缝的。记住容器上要开个排气孔

网友(点评):
正解,电炉丝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故,

网友(点评):
市场上卖热加热棒的很多,福建有很多老板在珠三角有作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加热功率是多大的? 别用电炉丝。直接买根不锈钢的加热管装上就好了。要无缝的。记住容器上要开个排气孔 ...

我这用的是加热管,一根是5kw,共三根。直径120mm的管固定在直径250mm的管中间,管和管中间是风道,风速大约是15-18m/s,这加热装置是加热中间的风,让其升温。120的管壁不能太厚,约2-3mm。在250管的上方加一小成油槽,温度升高后导热油膨胀可以直接到成油槽中。由于成本原因,这加热装置没有加循环系统(循环泵)。我们公司没有专业人员懂这玩意,希望大家提些意见,再加以改进。谢谢。

网友B:
直接用带翅片的加热棒不就得了,搞得那么危险且复杂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带翅片的加热棒不就得了,搞得那么危险且复杂干嘛。

开始就是直接用的带散热片的加热棒,因为加热的循环风温度比较高,需加热的东西怕烫,也怕着火,所以才该为导热油加热的。这是客户的要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就是直接用的带散热片的加热棒,因为加热的循环风温度比较高,需加热的东西怕烫,也怕着火,所以才该 ...

采用下送风,加长热风管,增加扰流板,多级控制加热,使得出风温度均匀可控。

网友(2014-07-14):
我怎么觉得很危险啊

网友(点评):
多发更有意义的帖子

网友(2016-09-04):
导热油不流动,直接加热,时间长了会碳化,碳化的明显现象就是介质会变颜色。
好的加热方式:
1、管道式直接加热,确保介质具备一定的流速
2、间接式加热,通过板式换热器换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