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移动在流水线上的产品取到旁边的设备上,有无更好方案

楼主(2013-12-07):
目前碰到以问题:

将移动在流水线上的产品取到流水线旁边的设备上(产品为50*50mm的薄片)。
放在流水线上的产品角度及距离每次都有变化,放到设备上要求的精度在正负1.2mm内。流水线放置中心到设备中心为550m.
我本人想选用个机械手做,不知道选个什么好?还有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社区的高手指点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3-12-7 23:38):
写错了,是550mm,不好意思

网友:
能将产品下线先摆好再用吸盘放吗?或者就在流水线上用机械方式放好后再抓取。这样会简单的多

网友:
首先解决产品位置问题,可以先定位,然后再抓取;其次是长行程550m,移动过程中难免位置会偏。

网友:
550M,这个有点难度,呵呵

网友:
印刷机上有许多可以参考,打孔气吸传动带以及其印刷定位装置等。

网友A:
展会上多年就展出并联机械手加视觉系统,方便得很,速度奇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展会上多年就展出并联机械手加视觉系统,方便得很,速度奇快!

您好!发个视频我看一下可以吗?

网友:
手上没有,你上网搜一下看看

网友:
上百度上搜并联机器人视频,大把的

网友:
2次交叉翻转,
第一次:先不要气吸,翻转一定角度时,重力滑动使片进入“导向”产生校位功能再接通气吸
当不知道现场安装空间是否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发个视频我看一下可以吗?

我们有做并联机器人,精度是正负0.1mm,但是并联机器人的优势是短距高速高精,你这550m的行程,精度才1.2mm,真没必要用到并联机器人,这么长行程的,也许用循迹小车再加上小机械手就行了。

网友:
我们做的并联机器人用在这里没问题,而且我们有视觉开发工程师,我们的视觉产品已经应用在格力空调的生产现场,欢迎探讨

网友:
可以利用两站式移动不需要一步到位的.例如:先将从产线移到A承座,将A承座上的产品移到工作台面上
这样就可以了,不需要一定一次移550MM的..可以用滑台或杆或伺服,也可以利用气缸,用气缸可能就要5个了
另外:你的产品是多大的,最好有个照片看一下可能会更好点.

网友:
可以利用多站式移动,有图片吗,要看一下产品大小与你的空间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