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ka 反PK LIAOYAO (PK题之二)

楼主(2013-12-07):
原帖子见: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age%3D1&page=3

LIAOYAO 原题:

LIAOYAO 解答:

       按下图表,铝件挤压修边余量应为10~15,而LIAOYAO 只有1,真是艺高人胆大。有可能10~15是大了,但1绝对小了,挤压过程中材料会产生各向异性、凸凹模间隙不均等原因,挤压成型的高度上锯齿形或倾斜的。
       如果连坯料都不准确,后面过程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
大虾,看了你的两个反驳题,精神不错,但俺以为,反驳他人,不仅把书拿出来,书当然重要,俺就提倡读书,没错的,

但还是需要一些实际数据的佐证,比如,某些数据你是怎么玩的? 有些数据小了,为什么?

哈哈,以后我们仅争论技术问题,不谈其它东西,

网友(点评):
老师看戏就成了 ^_^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以前我说过,我玩过铝、铜、不锈钢的深拉与璇压,玩过易拉罐的部分模具,对这些有所了解,同时,我在不止一处说过,俺玩深拉、冲压都还算不得行家,这个早就说过了,也是希望学习到人家的新工艺,

网友(点评):
是的,这东西理论计算,相对比较保守。有实际玩的经验比较有参考价值。本人上大学是学锻压的,大一时就觉得,要是能玩转易拉罐的拉深,技术就应该不错的,但是遗憾的是没有机会玩这个。

网友:
这个我只必须要支持的,讲道理的人争论会把事情争到越来越清晰。

网友:
顶!期待社区高手之间纯技术的pk!

网友:
排队交钱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看到起哄的了,哈哈,有一次我们聊这些东西,说到拉伸、挤压,璇压等,有一个哥们居然会认为都差不多,实际差异大了去了,拉伸与挤压就完全是两个玩法,而正向挤压与反向挤压又不是一个东西,哈哈

网友(点评):
拉伸、挤压、旋压分别有各自所需的设备,不一样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拉伸、挤压这块我几乎是文盲,哈哈。。

网友(点评):
一般工厂里干拉伸、挤压这块的技工,很多也只比文盲高一些的文化而已。所以,你的问题不算是问题。 ^_^

网友A:
挤压过程中材料会产生各向异性、凸凹模间隙不均等原因,挤压成型的高度上锯齿形或倾斜的。
前辈,请教一下,
1.怎么可以判断挤压过程中,是否会出现"高度上锯齿形或倾斜的"这一缺陷呢?怎么理解您说的各向异性?
2.基于1这一点,LIAOYAO前辈在原帖里面写,选用的是板材,是不是合适呢?

网友(点评):
帅哥问不是俺,俺就不越庖代俎。帅哥这问够水平。

网友(点评):
水平很次,前辈见笑了~

网友(点评):
没有点本事之人,回答这问题可就是风马牛咯。

网友(点评):
能问出有水平问题的人,也是有水平的人罗。。。^_^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挤压过程中材料会产生各向异性、凸凹模间隙不均等原因,挤压成型的高度上锯齿形或倾斜的。
前辈,请教一下 ...

挤压过程中材料会产生各向异性、凸凹模间隙不均等原因,挤压成型的高度上锯齿形或倾斜的。

前辈,请教一下,
1.怎么可以判断挤压过程中,是否会出现"高度上锯齿形或倾斜的"这一缺陷呢?怎么理解您说的各向异性?
2.基于1这一点,LIAOYAO前辈在原帖里面写,选用的是板材,是不是合适呢?

阿拉说过,技术是个很硬的东西,无论是理论,实践,还是宝贵的经验,都是硬东西,那就是一拳就可以将人击倒,

1,挤压过程,材料是有‘各向异性’的问题,尤其是轧制的板材,但板材还分好多种,有些异性的系数比就大,有些就小,看你干吗用?还看你怎么选材了,

2,挤压,是将金属‘驱赶进一个特定的间隙里面去’,最终是否可以挤压出来产品,取决于材料特性,模具,摩擦力,润滑等等因素,挤压过程形成‘锯齿’,就是这个综合效应的结果,但材料的‘各向异性’产生的效应在这个关系式里面占的比例未必很高,这个俺有非常详细的参数,这里不深说了,也说不了,

3,选用板材,还是选用圆棒切割,这个要看具体工艺,不能泛泛而论,泛泛而论,没有科学依据,圆棒切割的材料,用的是‘立纤维’,大长径比的时候,容易产生纵向裂纹,这是材料特性决定的,而板材,就有‘各向异性’的问题,但这个对材料最终影响多大,要综合考虑,比如像L大虾这种小直径,薄壁的零件,其影响作用就很小,

欢迎大家再补充,阿哈哈,计算这东西,到关键时刻,可以打遍全世界,没有例外的,

网友(点评):
多谢前辈指点,确实长知识了!

网友(点评):
老师还是了解细腻之处。 补充说明,1、若选用圆棒则需定制特定规格;2、圆棒切割的损耗和工时要计入成本;3、圆棒冲切片则因厚径比小而难度大;

网友(点评):
4、冲切之断面痕迹会残留在成品外观;5、冲切面之残留应力大小直接影响冷挤制率。

网友(点评):
L大虾说的不错,我经常问人家,你自己玩过没有?玩过,就说得出来,

楼主:
         高度上锯齿形或倾斜的挤压缺陷和材料各向异性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具体问题出现的程度上有差别。
       各向异性:钢材的全部或部分物理、化学等性质随方向、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特性。
       在金属材料中在轧制(纤维)方向与其垂直方向、厚度方向有机械性能上的微小差异,这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情况不去考虑这个影响。金属材料有偏析、成份不均匀、表面裂纹、甚至有夹渣等,造成材料在各方向上性能差异。重要的零件或有交变载荷时,就要求对金属材料表面作超声波仿探伤处理,依据探伤结果再作相应处理。比如 Q235B、厚8-16钢板在表面喷丸处理后,在强光照谢下,银灰色钢板表面有少许斑点状色差,说明材料不是绝对均匀的。又如厚板与薄板的许用应力值是不一样的,说明轧制程度不一样,钢材厚度方面性能差异。铝板也有这类似的问题。作为挤压坯料,一般而言,
在材料各项性能均匀方面,板材比棒材应该要好一些。
       在挤压过程中,金属产生急剧流动,甚至有非稳定变形状态。毛坯的软化 、表面清洁度、表面缺陷、硬度 、几何精度、端面平行度 、润滑处理,模具精度等或多或少都有点问题,在挤压件金属流动顶部,在高度上是参差不齐的,这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不同工艺和材料高度差值是有大小区别。高度上是参差不齐就类似木桶效应,必须留修边余量(相当于加工余量)才能保证产品的合格率。

下图作参考

网友(点评):
多谢前辈解释,需要仔细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2014-02-07):
引用 楼主:
高度上锯齿形或倾斜的挤压缺陷和材料各向异性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具体问题出现的程度上有差别。
  ...

很想给lz和ls的好几位大侠加分,致敬!
容我快快消化,学习,这些都是精华啊。
可惜只有2页回复,真的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