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挡圈刮伤严重

楼主(2013-12-07):
换主轴轴承,拆下来拍的。该挡圈是档在锥度轴承后面的 。。。今拆下来,发现刮伤很严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

社友帮我分析。

网友:
看不出个所以来,期待行家高人。

网友:
楼主,造成刮伤的原因很多。您的照片很模糊,看不清到底是端面划伤还是内孔划伤,还有没看到你零件的装配图,同时与这个工件相配的零件以及该零件的材料也不清楚。所以,我只能大致给出造成这种刮伤可能出现的原因。一种可能是轴承端面有毛刺,这会导致挡圈表面划伤;可能工作时间长了,与挡圈相配的轴与其间隙改变了,造成了挡圈的内孔出现了些许刮伤。

网友:
看样子是旋转时,受到推力所导致。但这个不能凭空分析,最少要说出工作机构,或有照片也行。

网友:
轴承在轴上有窜动量了,游隙也变大了

网友:
从目前的信息来看,只能说不该转的转了,或该转的没转。原因呢,得看装配图了吧。

网友:
可能你的轴承已经走外圈了,才会这样的,应该检查轴承档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