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结构该怎么设计量具?请教

楼主(2013-12-07):
各位大神:
       你们好!小弟最近遇见一个对我有点棘手的问题,如下图,该划红色线框的尺寸需要设计量具,小弟想了很久都想不出方案来,特来向各位大神求助,希望各位大神能帮我解惑,万分感激!

一个是面到圆心的尺寸,一个是内孔(带拔模角度)的圆心到圆柱的距离,一图为3D档图片,各位大神有何秒招?

楼主:
补充一下,第二个是是内孔(带拔模角度)的圆心到圆柱圆心的距离,不好意思,表达有误,各位大神能帮帮忙么?

网友A:
做个有 止口 的盖状的工件,再从顶部装几个无间隙螺丝顶到测量位置后,再测量其长度,就能算出其尺寸了。就算测其它距离也可以用类似原理,只要变通一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有 止口 的盖状的工件,再从顶部装几个无间隙螺丝顶到测量位置后,再测量其长度,就能算出其尺寸了。就 ...

可是那个外圆的外径还有5条(英寸)的公差啊,这个怎么解决,求解?

网友B:
圆心到面,转换为销子表面到面:后一个可以转化为两个销子的距离一个锥销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心到面,转换为销子表面到面:后一个可以转化为两个销子的距离一个锥销而已

可是那个外径不是还有5条(英寸)的公差吗?在0.193到0.198时不一样啊,能附图一下吗?谢谢

网友(点评):
销子与工件的孔可以通止规,与检具的孔需要滑配,就是说一个位置的销子有两根,通and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