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杆气缸脱磁了怎么办?

楼主(2013-12-07):
各位前辈高手,无杆气缸脱磁了能修吗?

网友:
最好还是联系供应商吧      建议别自己拆

网友:
找厂家,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到底是没有磁了,还是滑块脱出了。

楼主:
应该是滑块脱落

网友:
如果使用时间不长可联络厂家确认是否产品质量问题还是设计不当造成的,如果使用的时间很久了可以自己拆开确认一下。

网友:
关闭设备电源,气源,放掉气管中的余气,用手来回推动气缸滑块几次(在手可以推动的情况下)。通气,手动电磁阀试验是否OK。注意气缸负载及气缸所能承受的最大气压值!

楼主:
昨天断气后推到底马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