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淬火和盐浴炉淬火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3-12-08):
如同一种钢材,要达到同样的硬度,组织,分别用真空淬火和盐浴炉淬火,他们的变形,淬透性,脱氧等方面有什么不同

楼主:
看到一些资料上讲,德国技术人员讲盐浴炉比真空好,所以问问社区的大侠们的观点

网友:
先顶上去,别沉了。

网友A:
真空淬火应该是加热的环境为真空环境,真空加热保温后将工件放入盐中、水中或者油中淬火。所以盐浴指的是淬火介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淬火应该是加热的环境为真空环境,真空加热保温后将工件放入盐中、水中或者油中淬火。所以盐浴指的是淬 ...

网友:
盐浴属于等温淬火吧

网友:
真空淬火是防止工件表面氧化,盐浴淬火工件表面有氧化。盐浴加热炉是通过电极将硝盐加热到预定温度(高温能达到1200摄氏度)。真空炉一般都是箱式。盐浴冷却就是所说等温淬火。将硝盐加热到材料所需要的温度

网友(2014-03-01):
当然真空淬火好,不过要看产品的要求!真空淬成本高,变形小,质量稳定。

网友(2025-07-02):
盐浴淬火后表面一层盐巴,去除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