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塔铣床在加工时掉刀

楼主(2013-12-08):
我们公司用的都是炮塔铣床,在用铣刀加工时,吃刀量大的话就会掉刀。比如14mm的铣刀,铣45钢吃5mm就会掉,如果是cr12更厉害。所以来请教下各位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你没加紧吧,最好不要反转。反转掉刀。

网友(点评):
汗,这个都夹的螺纹都拉坏都没用

网友:
建议更换装夹方式。
这种刀柄夹持力不足。

网友(点评):
但是这种设备就这种方式的,我以为是我们这边的问题。因为人家设备都这样的

网友:
更换夹头试试

网友:
看图片铣床好象是腾洲产的,

网友A:
你好!请问一下这炮塔铣床的皮带该怎么换?帮帮忙。

网友:
炮塔铣属于轻型铣床,特点是调整方便、万能。你的吃刀量对于它来说大了。

网友:
吃少点走稍微快点吧,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网友:
吃刀量太大,走刀太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一下这炮塔铣床的皮带该怎么换?帮帮忙。

换皮带要把电机和连接的罩子都拆下来
还要把同步带也拆下来
这种铣床就是换皮带很麻烦

网友:
楼主
一刀吃5毫米,你也太厉害了,
这种铣床没有那么大的力
如果想机床多用几年
45钢A3刚一刀最多一个毫米左右比较好

网友:
我们在广东这边用的铣床没有图片上这些呀
楼主普及一下
这些按钮开关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点评):
我在苏州这边,这边的 铣床都是这种两三万的,我们公司也有一台老式的那种,但是加工起来效率低没这种块。

网友:
一般需要夹得很紧,才行。力不够大。

网友:
吃刀太大

网友:
拉下了,主要原因是铣刀是螺旋刃的,切深的时候像是在拧螺丝一样。特别是大些的白钢刀侧铣的时候更明显。如果非要这么大切深又不想换机床,建议用可转位刀粒的铣刀.

网友(2014-01-10):
进刀量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