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切削速度的计算

楼主(2013-12-08):
小弟刚做加工工艺,最近看到切削速度这个参数,不知道是如何计算的,翻看三菱的刀具书,好像还于刀具的使用时间有关系,没怎么明白,不知道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公式来计算(我加工的是铸铁件),还请各位大侠赐教!感谢!

网友:
根据加工材料,刀具材料来确定切削速度,进而转化为机床的转速。通过机床的刚性和刀具状况,加工的位置来确定加工深度,,,菜鸟飘过

网友A:
Vc=πDN/1000
Vc是指线速度,
π是圆周率,也就是3.14
D是指直径(铣床是指铣刀直径,车床是指工件的直径)
N是指转速(铣床是指铣刀的转速,车床是指工件的的转速)
而线速度的单位是M,直径的单位是MM,所以要除以1000。

网友(点评):
如果是160的刀盘加工铸铁平面需要多少转速呢?这个VC线速度不太明白,请教!

网友:
Vc线速度,单位是m/min。从字面上就能解释清楚。直观点线速度就是假设切屑不断,一分钟车下的切屑长度。
加工铸铁转速先参考刀具推荐的线速度,然后再换算成机床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πDN/1000
Vc是指线速度,
π是圆周率,也就是3.14

你的先确定切削速度然后才能算出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