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拌桶卸料门会漏灰,朋友们帮我想想办法

楼主(2013-12-08):
已加密封橡胶和气压锁紧,还是会漏,就大神想想办法

网友:
在密封结构上重新考虑考虑,图上看不出什么。一是关不紧,二是有缝隙。

网友:
应该是震动产生的缝隙,把你密封处的图纸拿出来看看,大家帮你改一下

网友:
要不要出口做个过度锥,两道门

网友A:
工作当中遇到各种问题是正常的,要想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找出问题所在,只有搞明白怎么出的问题,才能确定解决办法,要看一下密封件是否损坏,原因是什么?工作时振动大不大?压力有多高?,没有这些基本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当中遇到各种问题是正常的,要想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找出问题所在,只有搞明白怎么出的问题,才能确 ...

谢谢指导,是我没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