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攻NPT-1/4内螺纹,加工困难,攻出的螺纹深度不够

楼主(2013-12-08):
不锈钢材质,攻NPT-1/4内螺纹,目前做法打11.3的底孔,再用上工NPT-1/4丝锥攻,用攻牙油。但加工困难,攻出的螺纹深度不够,用丝规量只能勉强达到下偏差。如果攻深点的话丝锥太容易断,也很难攻下去。丝锥换过YAMAW的螺旋丝锥,也加工不了多少个。

螺纹要起密封作用。
求助!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我攻铝材的13.5深,底孔打11.5.

网友:
我们做的模具上的水路上的螺丝NPT1/4直接干的12的底孔。11.3太小了,肯定攻不下去的。建议再加大底孔。

网友A:
     底孔小了或者说你少了一序扩铰锥孔,   NPT-1/4是英制60度椎管螺纹,

网友(点评):
NPT不是美国的么?

网友(点评):
对,美国标准

网友:
小头11.5,大头12.4,可以功到20深

网友:
我也是一样的螺纹不锈铁,打12的孔在镗锥度,转床上起牙,再用手板,太慢了!

网友B:
底孔够用了
切削阻力大,建议使用跳牙丝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孔小了或者说你少了一序扩铰锥孔,   NPT-1/4是英制60度椎管螺纹,

底孔加大了会不会做出来的螺纹就不密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孔够用了
切削阻力大,建议使用跳牙丝锥

就是切削阻力很大。跳牙丝锥这个规格的没见过有卖的。即使有也太贵了啊。

网友C:
配一把对应锥铰刀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切削阻力很大。跳牙丝锥这个规格的没见过有卖的。即使有也太贵了啊。

OSG,干不锈钢的NPT的跳牙丝锥有三种标准品,比正常的丝锥贵不了多少
IRT
TIN-IRT
EX-IRT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一把对应锥铰刀比较好

请问应该选用什么规格的铰刀?

网友:
建议改成锥度孔

网友D:
用进口的丝锥比较好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进口的丝锥比较好攻。

用了YAMAWA 的也不比上工的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底孔加大了会不会做出来的螺纹就不密封了?

这种螺纹就是密封用的,螺纹底孔应该是60度的锥度孔,小端是11.3,如果加工成直孔,不加大点肯定攻不成丝,

网友:
孔小了点,要看什么型号不锈钢,我们厂做过进口630的不锈钢,很难攻,用的是雅玛娃中的极难切削材料系列的丝锥,这种价格高但好用。

网友:
底孔应该再大点

网友:
OSG什么不行就试试意大利UFS的丝锥,我们很多难题都靠它解决了,不过价钱也比日本的贵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螺纹就是密封用的,螺纹底孔应该是60度的锥度孔,小端是11.3,如果加工成直孔,不加大点肯定攻不成丝 ...

小端11.3是公称直径,而底孔应该是小径,小端的小径只有10.996。

网友E:
我经常做,不锈钢很难功的,还是锥的,还有三个规控制,最好是铣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经常做,不锈钢很难功的,还是锥的,还有三个规控制,最好是铣螺纹

铣的话太慢了吧?我还在尝试各种方法。请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铣的话太慢了吧?我还在尝试各种方法。请不吝赐教!

铣的很快的呀,要是量很大,买锥钻,加孔。量少,就直钻,加铣,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孔小了或者说你少了一序扩铰锥孔,   NPT-1/4是英制60度椎管螺纹,

美式英制螺纹

楼主(2014-01-09):
多谢各位大侠的帮忙!现在采用11.1的钻头钻底孔,再用锥形铰刀铰一下,然后再攻丝,效果非常好。一个国产便宜的丝锥攻两百个孔后也只有一点磨损。再次谢过各位的帮助!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点评):
以后少听那帮卖刀具的忽悠哈哈~~

网友:
底孔做11.6-11.3mm  ,带锥度的 1:16

网友(2019-05-30):
求助,我也要攻不锈钢1/4NPT的牙,买了好多丝锥,一个都攻不出来,有没有会的人联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