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加工中心,不解问题

楼主(2013-12-08):
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下,是这样的。file:///d:/安装/qq2013/360se6/USERDA~1/Temp/204747~1.JPGfile:///d:/安装/qq2013/360se6/USERDA~1/Temp/204747~1.JPG

先做A面,铣面在钻孔在镗孔。
然后四轴转180度做B面,也是铣面在钻孔在镗孔。
结果量孔中心到面的距离,也就是25mm那一尺寸,A孔是25.03mm,B孔是25.27mm。
用表打C面相差0.03mm,还一把镗刀做出来的也一样。向各位请教下有可能是哪些地方出了问题,该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啊

网友:
        会不会是平行度不够呀?

网友:
装夹技术和对刀技术需要改进,而且按你量的结果,你的A,B孔的同轴度完全不合格。好的设备需要更好的技术去使用它才能发挥的出他的优点。检查你工装和对刀原点,甚至也要检查一下你的第四轴

网友(点评):
差不多问题所在

网友:
25尺寸的基准面有跳动,是轴向跳动。要求严格的话可以每件校正下

网友:
应该是设备问题

网友:
可能是装夹的问题

网友:
第四轴扭了,跟主轴不平行

网友:
你的C面,四轴转前,转后,都要打一次

网友:
装夹有问题!

网友:
感觉也应该是专夹的问题,不应该是对刀的问题,加工前后打打C面看看。

网友A:
第四轴扭了

网友B:
Y轴方向数量不会变的

网友C:
我分析一下我的看法  1 在不怀疑设备的问题下,你工件基准面有没有加工,在上面你没有提到,如测25的基准面没有加工,那么你工件平行度有问题。  2 工件平行度没有问题,你有没有加工端面的情况。那么你装夹的工装有问题,你已经测出有0.03的误差。 3  你的测量方法是否有问题。两边的孔大小一致吗   4 都没有问题就要检测设备 。

楼主:
引用 网友B:
Y轴方向数量不会变的

Y轴不会变,就X轴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分析一下我的看法  1 在不怀疑设备的问题下,你工件基准面有没有加工,在上面你没有提到,如测25的基准面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四轴扭了

你测四轴是用什么方法?

楼主:
打C面差0.03mm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测四轴是用什么方法?

打表

网友:
第四轴与X轴不平行

网友:
工装或者夹具的问题吧  。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找到,是Z轴襄条太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