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液压里面的圈是什么东西,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3-12-08):
液压端盖里面的,最下面是2个密封的唇性密封圈!上面还有三道环,其中2个是耐磨导向环,在两个耐磨导向环中间还有一道环,不知道这个环是什么环还是密封圈?起什么作用的,大家帮忙看下哦,图片是手机拍的,大家就将就看下啦!~就是那道最窄的环,没有开口的那道!

网友:
密封环一般3种作用:密封,导向和减压。应该是这3种作用之一。

网友:
照片拍的太糟糕,你画CAD截面图上来看。

网友:
没看清楚,不过这个地方的应该是支撑环吧,形状也有点像。不过貌似支撑环应该不会装到导向带的啊。支撑环的作用是可以提高唇封的使用时间

网友A:
图片看不太清楚,看宽度有点类似于轴用斯特封。

网友:
还是密封圈,防尘的,还防震,第一道防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不太清楚,看宽度有点类似于轴用斯特封。

我看也像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不太清楚,看宽度有点类似于轴用斯特封。

大侠好眼力,的确是斯特封!
四氟圈在里o形圈在外,截面是有阶梯的就是斯特封。是轴用的。这里所说的轴用是指斯特封是安装在轴上还是指密封轴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好眼力,的确是斯特封!
四氟圈在里o形圈在外,截面是有阶梯的就是斯特封。是轴用的。这里所说的轴用 ...

呵呵,当时你没把O型圈拍出来还不敢确定,这里所说的轴用是指密封圈是轴用的,像活塞上的圈就叫孔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好眼力,的确是斯特封!
四氟圈在里o形圈在外,截面是有阶梯的就是斯特封。是轴用的。这里所说的轴用 ...

安装在轴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