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砖机用的模具用什么材料好?用什么热处理工艺?

楼主(2013-12-08):
明年准备做砖机模具,金加工各方面已经没问题了,就是不知道材料是用的什么。当然到客户那在旧模具上钻点铁屑做个分析也可以,就是麻烦些。! M9 d* _1 S1 I
现在先问问社友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用含锰的吧,耐磨。

楼主:
看别人做的好像就是普通A3,45钢,没热处理,因为外形是刨床加工的,没热处理痕迹,或者说热处理后有硬度刨床干不动的。另外,A3的可能性大点,45气割后也有硬度,当然气割后回火也易加工了。

楼主:
版主,我发个求助贴你给我扔这么冷的板块?就算是我发错地方了,你至少也该移材料版啊!我明显问的是材料相关问题

网友:
看成本要求吧,如果要低的就Q345的就够了,也不用机械加工,就算好展开料,把板料下好,焊接后打磨光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