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冲压件,冲孔后空边有材料被拉偏,欢迎讨论

楼主(2013-12-08):
汽车冲压件,冲孔后空边有材料被拉偏,欢迎讨论

网友A:
楼主想讨论啥?

材料不连续时就会有应力不均的情况,道理就是这样。

网友B:
所有孔都这样吗?还是偶尔出现或某个批次的产品那样?如果是这样,就应该是上面元帅说的材料不连续应力不均。
还有就是拉偏方向不知是否一致,如果是,那冲头与下模中心不一致或冲头有磨损。
还有一种不靠谱的可能是冲头与板、下模不平行。
不管怎样,把冲头放大或下模孔缩小些效果都会好些。
我是外行,瞎吹回复只为积分

网友(点评):
开始几件是好的,再干就不行了,孔偏离方向都一致,把上模刀套磨磨,涂点润滑油,干十来件还行,后来就又这样了,可能是冲头与下模中心不一致,冲头刚换的,谢谢了

网友(点评):
问题找出来了,下模没安装好,就用了两个压板螺钉,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讨论啥?

材料不连续时就会有应力不均的情况,道理就是这样。

关键是找不出问题,开始干的还挺好,后来就不行了,干十件总会有好几件孔有问题,后来干脆就不干了,师傅发现冲头偏离刀套了,把上模刀套磨磨还是不行,涂抹润滑油都解决不了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找不出问题,开始干的还挺好,后来就不行了,干十件总会有好几件孔有问题,后来干脆就不干了,师傅 ...

看孔,冲头在出来时把材料带出来了,我感觉是材料冲的时候没压紧,冲头在出来时发生偏移导致,但对称那边孔是好的,说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孔都这样吗?还是偶尔出现或某个批次的产品那样?如果是这样,就应该是上面元帅说的材料不连续应力不均 ...

开始几件是好的,再干就不行了,孔偏离方向都一致,把上模刀套磨磨,涂点润滑油,干十来件还行,后来就又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几件是好的,再干就不行了,孔偏离方向都一致,把上模刀套磨磨,涂点润滑油,干十来件还行,后来就又 ...

那就是我上面说的问题了,中心不一致、上下模与板不平行,冲头磨损之类的。
中心不一致的原因是安装、或冲头刚性不够(冲压时受会侧偏)造成。
我认为可这样解决:1保证压紧板的力度;2冲头尺寸加大或减小下模孔(如是刚性问题,冲头就改为台价形,以保证刚性);3冲头形状可为内凹式(不知你现在的是怎样);

网友(点评):
你说的靠谱

网友:
将工艺顺序再说明下,然后补充更大范围的照片,如果有模具的上下型照片就容易判定问题的。

如果不方便给出也无妨,那就说说是否有顶料机构,或者就是直接将零件放在下型上加工。

网友(点评):
没有顶料机构,明天我再照个大点的零件图片传上来,这道冲孔的工序,冲快二十个孔,两边对称,最后切断,就那一个孔有问题,对称的那边没问题

网友(点评):
问题找出来了,下模没安装好,就用了两个压板螺钉,一点细节不注意就引起质量问题,谢谢了

网友:
看起来你是管技术的吧,那些工人肯定知道该怎么处理。我之前在一个单位帮忙,这些事情工恩都是自己解决的,不过时间太久了我记不起怎么处理的了,当时也不愿学这些东西,所以记不清楚!没准是工人推脱事情呢!

网友(点评):
没,我是在车间实习的,一线干活,工作中发现的

网友:
这明显是模具间隙不对嘛,或者刃口有缺陷

网友(点评):
冲头是刚换的

网友:
最好把工序都说出来,方便排查.前几件可以,后面不行,说明凸凹模对不准,有偏斜,看是导向问题还是凸凹模固定问题

网友(点评):
就剩一百来件了,问题也没解决,今天就凑合着干完了,这个件加工频率较高,如果是装模问题的话,下次装好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C:
把问题变成机会。

网友:
改一下,先拉伸后冲孔。孔变形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冲孔是在拉延之后的,要不孔肯定会变形的

网友(点评):
冲孔是在拉延之后的,要不孔肯定会变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问题变成机会。

同意此楼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