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AOYAO PK mfka (PK题之三)

楼主(2013-12-08):
      在天朝仿冒是屡见不鲜,虽然俺也是山寨一族,但总也是想自己是最后的山寨者,而事实总与愿违。
在这题就搞点小保护来减缓仿冒的速度,材料就先放这儿,未经允许擅自取用者后果自负。 ^_^

该交代的已经明说了,现在可以谈谈正题。
这个例子该计算的在前两题就概略说明过,这次就先省略不提,那么来谈谈工艺吧!
俺用四种工艺来完成这个零件,当然咯,俺的方案肯定不是唯一的一种,有兴趣的评审们可以来猜猜谈谈是哪四种。或者谈谈先前那两题也可以。

这次这三题有个共同的特征,都是圆形的,这是为简单的说明规则轮廓拉深件的计算实际并不是很难,相关参数也能参考书籍资料,然而理想很美满现实却是很骨感,模具的设定和生产条件与被加工材料的特性会在实际试模中折腾人。

网友(点评):
老鹰:你明显是一碗水没端平!下载次数: 0,结果没看到,也没有显示最终结果,你不是机械专业,又没有社友评价,乱加鼓励!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以后,我与LIAOYAO‘庇K’帖子,不再回复。不在上当了!

网友(点评):
某人啊!这不能说你无知,只是你不了解BBS的管理运作,主管理员拿论坛里任何资料都可以不留痕迹的。

网友(点评):
“主管理员拿论坛里任何资料都可以不留痕迹的”可能是对的。你要知道老鹰学的是计算机专业。

网友(点评):
学校里啥专业俺都木有学过,都是在工作中学习的,这不,也来中国机械社区学习。

网友(点评):
哈哈,计算机专业的就一定知道所有的东西?看来mfka大侠是知道了,那俺问问,啥叫P vs NP?哈哈。

网友(点评):
zerowing :真搞笑?

楼主:
先前两题是露天表演,结果就有对台戏开演,这次俺就在棚里表演,先敲锣打鼓招揽客人。

说这对台戏用自己的剧本也还吸引人,搞同样的戏码就无趣多多咯。

戏已开演,俺们就边聊边等朋友的到来,人多了后一起进场。

网友(点评):
越描越黑!等朋友的到来是啥意思?难道是拉弟兄伙一起打群架?

网友(点评):
你木有朋友吗? 你是孤独九世吗?

楼主:
闲着也是闲着,就来谈谈 PK题之一 的问题。
材料: H65  (黄铜合金)
先说说胚料的决定,先通过计算得出成品的体积或面积,也可以通过磅秤称得重量来计算。
再加上修边余量后就可以定出开模用的胚料径。修边余量的决定和模具形态有直接关联,例如用工序模、级进模、传递模等等都各有不同的修边余量,尤其是级进模的余量一般是给的最多,工序模一般是给的最少的。所以,胚料的大小有最小值的要求,在用料成本和试模经验的互动后会适当的给出一个较大径的胚料。因此,实际使用的胚料径并不是一定值,而是在最小值到一定范围数值内均可。
如果争执胚料径小或大,你大的才对俺小的就是错的,在实务上是木有啥意义的。

这层楼就先说胚料这事,这样要讨论也比较有针对性的话题。

网友(点评):
你是挑战者,是有备而来。一个简单的坯料直径计算出几个结果,是在显示你知识量?最后还搞错!你选的坯料拉深后不能满足自己定的高度尺寸。还好意思说务实?

网友(点评):
快快去将 mfka 反PK LIAOYAO( PK题之三) 给发表吧!

网友:
拿点风干牛肉和小酒篓进来,6号俺占了。

网友(点评):
6号是红牌耶 ^_^

网友(点评):
六六大顺呐,嘿……

网友(点评):
七比六好。还是七好。 ^_^

楼主:
      接着说拉深次数的决定,一般按书籍资料上来选用也就可以有七七八八的效果,就怕是选错数据而不去或不懂校误,拿个错误数据还自我陶醉的干下去。
给出几个精品课程网址,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以下截屏内容来自国外 wisetool 的资料,原文尺寸单位是英寸,黄色部分是换算后的数据。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找到黄铜的拉深系数,并可以从多数材料的比对而达到校误的目的。

h ttp://211.83.32.106/jpkc/cygysj/top_all/w_kecheng/k_jieshao/4.5/weadang/4.2.htm
 h ttp://jpkc.cec.edu.cn/jpkc/cygysj/top_all/w_ziyuanku/shouce/shouce/main/4.3.htm
 h ttp://jd.hnkjxy.net.cn/muju/index24_15.asp
h ttp://jpk.lncc.edu.cn/jpk08/cymj/site_photos/other_pic/2008519102857607.ppt
 h ttp://202.121.124.150/ec/C296/kc_24.htm

网友(点评):
妥妥的干货啊

网友(点评):
不管是国内、国外计算方式都自成一个体系,不能说国外的都好。各自名词定义、公式不尽相同,不能相互借用,否则要出问题。不能犯常识性问题。

网友(点评):
说明:拉深计算用两种系数,一为拉深率;二为拉深比;都是后工站直径除前工站直径。如同国内说折国外说扣,得到的结果是一样无区别的。

楼主:
拿这个例子来说明,逐站来说明,
首次拉深选用木有啥问题,
二次拉深就有些问题,在实务中要尽可能避免使用极限拉深数据,这样容易招致拉深破裂或断裂而使模具改模或报废。
三次拉深问题更大,这样搞肯定是要拉破、拉断,不能完成拉深作业,
四次拉深问题和三次拉深是一样的,其原因就是在上楼说的,拿错误数据而不自知,更不去校误的结果。

网友(点评):
H62一次后各次拉深系数是0.7~0.72,请问超过极限数据吗?你算东西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

网友(点评):
可以很简单的试做一套简易模去实验下,有木有超过极限数据就清楚明了。不论是谁若只是在耍嘴皮子都是无用的。

楼主:
      有实务经验者就晓得哪几种材料在拉深时不好玩,黄铜料就是其中一种,因此,为避免开模失败通常都会比较保守的来决定,同时也因工站增加而缓和加工剧烈度,这样才更能够保障拉深成功率。从这点就可以概略判定设计者的经验多寡。

     有兴趣的评审们,可以去查查H62、H65、H70 的材料n值是在哪个范围,这个n值是干啥用的,在拉深中会有啥影响。

      再来谈谈凹模R角,书籍给出的有2种方案,一种是四分之一圆弧(最常用的),另外是带斜度的,两种方式是各有优劣处。
先岔个话题,为什么国人山寨货会被唾弃的多,这里也有个实例,在这图里俺留了一手其结果就是未被山寨货拿走,具体点就留给各位去找出来咯。

先说到这里,未完待续。

网友(点评):
国人山寨货被唾弃,你有本事到国外去?我说过凹模R不是四分之一圆弧?评审们去查查n值是在哪个范围,真偷懒!不相信n=4不在你哪个范围内,简单件还可能n=1。 n值

网友(点评):
你可以将凹模的剖分图给截屏来看,让大家见识见识你的大作。

网友:
半夜也不消停哪。
多闹成夜半歌声了。嘿嘿
顶一个,学了。

网友(点评):
帖子分水贴和技术帖,水帖随便发发就成,技术帖是要对自己负责的呀!

网友(点评):
你的就是技术帖,别人的都是水贴?随时不忘攻击别人,你的人品真差劲!!!!

网友(点评):
“被害妄想症” 是啥行为表征,有兴趣的可以网搜下。

网友:
坐等学习,汲取精华

网友:
真理越辩越明,两位大侠不要太急,慢慢的多抖出一些干货,我等可以多多受益

网友(点评):
同意此楼观点。两位大侠可以多方位辩论,但不要动肝火。这样才像技术辩论。

网友:
MFKA你倒是接招呀,就在下面唧唧歪歪。丢人!楼主不要理他,这么大年纪,白活了!

网友(点评):
小哥,不要这么说他,正常人不会有这样的行为,根据这段时间观察和在网上找得 “被害妄想症” 的行为表征有吻合。

网友(点评):
LIAOYAO: 你这些兄弟伙都看不起“PK之三”,象狗屎一样文件(到目前为止,下载次数:1,PK之一和PK之二已经清楚楼主输得只剩内裤了),不用接招胜负已经分明了。

网友(点评):
黄海是我:你多次无理攻击,让你不是怕你!你本事来咬我两口!

网友(点评):
年龄都快大我一倍了。哈哈。你倒是接招呀!哈哈

网友(点评):
小兄弟,被你逼得又闹腾出来了转

网友(点评):
向挖零翼大侠的螺栓了。。。多半个多月了,呵呵。M也不容易,码了这么多字,找了这么多资料。

楼主:
来看看 铜锌相图 ,从图里可以看出H62是(α+β)相,H65是(α)相,冷加工会使黄铜硬化,(α+β)黄铜比α黄铜更易于加工硬化,即H62比H65更不利于拉深作业。

一般相同牌号的黄铜板也有不同硬度可以选择,就是在制程中控制变形产生的加工硬化量以达到不同硬度值。

同理,深拉深是属于高加工量的范畴,因此在选定拉深率时,就应该尽可能的选缩径比小的数值,拉深率0.5的缩径是加工前的50%,拉深率0.8的缩径是加工前的80%,所以首次拉深可以用加工量大的拉深率0.48~0.5,二次拉深只能用加工量较小的0.73~0.75,三次拉深就得比二次拉深还要小的加工量,这个道理是浅而易见的。

对同一胚料而言,越往外侧材料在拉深中之加工变形量越大,加工硬化量也是最大的,在必要时得先去除外侧过硬化部分的材料才能够继续拉深作业;或是在拉深过程中有效利用动态退火的机理以减少加工硬化度,这些措施都有利于深拉深加工。

网友:
第一次看人干架干的这么和谐。

楼主:
      为什么要强调 n值在拉深的重要性,忽视这个参数就可能招致失败的结果,尤其是深拉深件更是要将 n值考量在内,这样在拉深站数设定时自然会趋向保守态度,宁可多拉深道数也不会去减少拉深道数。

      凹模R角的选用也要考量硬化效应,要用大R角或带斜度的凹模使材料容易流动,减少非必要的阻力也就是减少硬化程度以利于拉深。

       从以下截屏数据中可以看出黄铜比纯铝的硬化值大,而反PK题之一未提硬化效应的影响,反PK题之二却强调挤压成型的高度上锯齿形或倾斜的结果,这是材料特性的负面教材。
       一路说到这儿,无非是说明金属冷塑性加工是要以被加工材料特性出发,再去计算和设定加工过程中所需的工艺工站。因设计者思维考量因素不同,材料取得选择不同,其结果工艺工站就会不同,只要能正确完成零件拉深的方案都是可接受的。

金属材料的形变硬化指数n值可按 GB/T 5028-2008 金属材料 薄板和薄带 拉伸应变硬化指数(n值)测定。

楼主:
        说过了材料形变硬化后再来说明拉深破裂,在不同区位的破裂各有其原因,例如在筒底破裂,则是凸模R角小了,要加大R角;在筒身破裂,则是材料流动阻力过大,要适当的加大凹模R角或减低压料力;在筒口R角破裂,则是明显凹模R角小了,要加大R值或改有斜度的入口。这些失效的例子在某些拉深书籍里都有详细说明,只要去读就可以在短时间成为“拉深专家”,至少忽悠一般程度的拉深技术员还是可以的。  ^_^

      球形件拉深的特点是在开始拉深时,凸模与毛胚的接触面积很小,接触面要承受全部拉深力,使得该处的材料发生严重变薄,因此在允许的情况下是要避免球形凸模,通常是会尽量留大平面(保留原始材料软态特性);且因接触面附近的板材未被压边圈压住,容易起皱。因此,球形件的拉深相对难一些。在反PK题之一的2#说的 “因为半球型圆筒比平底型圆筒,拉深要容易一些。” 就是负面教材。

      PK题之三也是球形件,和PK题之一的差别是一个浅拉深一个是深拉深,两种零件的拉深工艺安排就不会一样。以下截屏是浅拉深的工艺之一,在往下的楼层中会逐步的说明PK题之三的方案做法。

楼主:
再续前述。

       这种2/3球形产品是要先拉深后再缩口,一般是不会选用涨形的工艺,原因很简单,涨形是先拉口径后再涨肚子,要从42的直径涨到55的球径,一次涨形是有困难的,二次涨形工序就多一次,因此本例就不采用涨形工艺。

       在PK题一已经说明胚料的计算,在这里就不赘述,直接用3D取得体积后再给予修缘量就可以暂定胚料直径,再考虑是浅拉深和H70的材料,可以选较小修缘量,又缩口前要修筒口长度,因此又不可选过小修缘量,就按资料上的大值来决定。

       拉深次数在胚料决定后便可计算之,算得两次拉深就足够满足产品所需。接着是修筒口长度,从R/t 比高达53倍便可大胆用 t/2 当中立轴线算展开,用2D CAD直接测缩口区弧形展开长,这长度就是半球以上的筒口长度。修缘的方式有多种,可以车修(PK题二录像中使用)可以旋切(Trim)也可以挤切(成本最低,筒口端质量也最低)。

       最后就是缩口,缩口系数m愈小,变形程度愈大。表5.4.1是不同材料、不同厚度的平均缩口系数。表5.4.2是不同材料、不同支承方式下缩口的允许极限缩口系数参考数值。从表中可以确定一次缩口就能完成产品。

       总结,PK题三使用了落料、拉深、修缘、缩口等四种工艺。

a)无支承  b)外支承 c)内外支承

网友(2014-02-07):
引用 楼主:
再续前述。

       这种2/3球形产品是要先拉深后再缩口,一般是不会选用涨形的工艺,原因很简单,涨形是 ...

精华好贴顶起!
说到缩口,我有一个外圆(盖子的外圆)需要向里翻边,压实。这也应该需要缩口,否则容易起皱。
详情看移步这个帖子: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9168

虽然这非拉深,但是感觉冷作成型原理差不多。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感谢LZ无私分享!

网友(点评):
条件不足,表述不清,不能理解该帖的说明。

网友(点评):
谢谢LIAO大侠。忽略凸起的圆弧(这是拉深出来的),就是一个圆形盘,现在要将圆盘的外圆内翻180°,然后拍平,形成2t厚的加强筋,俗称死边。

网友:
可惜这边都是搞机械的,这要是放到模具论坛里,可能早就盖棺定论了

网友(点评):
模具分版的人的确有点少。朋友是做什么方面模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