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子拔不出来了

楼主(2013-12-08):
我有提套模具,通孔的两头都插上了销子,结果哪一个都拔不出来了,销子很硬,不过一支销子的一头有一浅槽。当时我是用小锤子砸进去的,比较用力,我现在想用钢丝绳夹头在槽里,然后敲出来,不知道实际不实际,不知道前辈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个问题纠结我一天了

网友A:
没有台钳吗?有就夹住销子,轻轻一下就下来了。怕夹坏销子就包层布。

网友(点评):
如果配合间隙只有半丝的话,你这方法可行性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台钳吗?有就夹住销子,轻轻一下就下来了。怕夹坏销子就包层布。

没有台钳,不怕坏销子的。

网友B:
做一个套环,再做一个“哈夫环”(两半环)卡在槽里,向右拉套环,销子就可以吃上劲了。在套环上做点文章,方便往外拉哈夫环。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其实销子不怕坏的话,直接焊接上大侠的这种结构可能省些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套环,再做一个“哈夫环”(两半环)卡在槽里,向右拉套环,销子就可以吃上劲了。在套环上做点文章, ...

嗯好办法,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好办法,谢谢前辈。

好方法。

网友C:
用加热器急速加热板件,怕销子也被加热时就边加热边对销子淋水,
板热了孔就大了,销子拉拉就出来。

网友(点评):
这个也是我想说的,但是,没想到好的着。知道热胀冷缩,但是说到细节就不知道了

网友(点评):
用液化气喷灯。这个HOME DEPORT 就有卖。哈哈,想起一个电影,一群老“土匪”劫持了一个人质,逼供的时候那些工具都来自HD。

网友D:
1.你可以用台钳夹头夹住销子,然后就可以了
2.用磨光机磨去长出来的,然后用9的钻头钻

网友E:
找个台钳,夹紧,一块铜皮包住销子,找个大管钳,顺逆时针转着就出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用加热器急速加热板件,怕销子也被加热时就边加热边对销子淋水,
板热了孔就大了,销子拉拉就出来。

模具允许动火吗?同时请问楼主销子内孔有什么要求?

网友(点评):
从照片可以判定这块板不是主要件,再说局部加热后问题不大,大不了再光一刀就成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台钳,不怕坏销子的。

销子不怕坏,用钳子夹住销子旋转拉出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销子不怕坏,用钳子夹住销子旋转拉出就是了

嗯,最简单的办法,之前我也用过这方法!

网友H:
实际运用中,敲击这种方式的拆卸,如果敲击的方向和工件欲运动的方向夹角过大,一般只能费力不讨好,仅仅是夹角比较小或者接近于平行,敲击才可以起作用
一般拆卸过程中,比如减速机端盖等有启盖螺纹,实践证明,螺纹所提供的举升力很大,
现实中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制作小型的螺纹“千斤顶”,比如M12的螺栓,弄个套管或者方管等支在螺母上,根据空间大小

楼主这个既然想到了钢丝夹头,我觉得可以进一步做个工具依靠螺纹的力量
当然了 辅助敲击会事半功倍,当螺纹副受到的压力很大时,螺纹副之间的摩擦力使继续旋转螺母变的困难,这个时候辅助敲击,敲击的震动能使工件结合的摩擦副产生弹性变形,摩擦力随着敲击产生波动,而螺纹副的举升力是持续的,所以就有可能拉开一部分,进而减小螺纹副的压力,进而可以继续旋转螺母举升,反复数次

似乎一到了理论阶段就变的牵强,反正现场拆东西装东西,都是千斤顶一边使劲,大锤一遍招呼着

网友:
销子上焊个螺母,然后用扳手拧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实际运用中,敲击这种方式的拆卸,如果敲击的方向和工件欲运动的方向夹角过大,一般只能费力不讨好,仅仅是 ...

谢谢前辈指教,主要还是我这边设备太少了,我没有在厂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加热器急速加热板件,怕销子也被加热时就边加热边对销子淋水,
板热了孔就大了,销子拉拉就出来。

等我回去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你可以用台钳夹头夹住销子,然后就可以了
2.用磨光机磨去长出来的,然后用9的钻头钻

销子是淬过火的高速钢,跟们钻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个台钳,夹紧,一块铜皮包住销子,找个大管钳,顺逆时针转着就出来了,

逆时针跟顺时针旋转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具允许动火吗?同时请问楼主销子内孔有什么要求?

没有要求,销子是HYM2Al,高速钢,不知道膨胀系数大不大。

网友:
截断销子,然后在销子上钻孔,或者用电火花打孔,将其钻成薄壳件,再拔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要求,销子是HYM2Al,高速钢,不知道膨胀系数大不大。

上3--5t压力机往下压出去,过程要慢,别整那些大管钳子尽费事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逆时针跟顺时针旋转有区别吗?

来回转圈看看松紧程度啊。

网友:
找个好用的三爪卡盘,垫铜皮掐紧,用杠杆原理撬啊

网友(2014-01-09):
引用 网友H:
实际运用中,敲击这种方式的拆卸,如果敲击的方向和工件欲运动的方向夹角过大,一般只能费力不讨好,仅仅是 ...

理论大牛!受教了!

网友:
这就是野老师装销子 的做法,正确的方法是在将销子压进去时,一定要在外表面涂上一层润滑脂,这样在拆卸时才顺利,销子和销孔都不会拉伤!!!

网友(2014-03-26):
引用 网友C:
用加热器急速加热板件,怕销子也被加热时就边加热边对销子淋水,
板热了孔就大了,销子拉拉就出来。

要用乙炔焰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