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去维护前同事设计的设备,发现夹具往下掉了许多

楼主(2013-12-08):
   本人最近去维护一台前同事设计的设备,现场出现这样的问题:

设备是伺服电机与滚珠丝杠直接连接驱动一个垂直方向上的夹具,厂家大修生产线(公司生产的设备不要维修)伺服电机断电时间比较长,然后发现夹具往下掉了许多,检查了伺服电机与丝杠的联轴器没有松动的迹象。

请高手指点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不是因为伺服电机断电的缘故么。。。断电以后没自锁,夹具的重力使得丝杆把直线运动变成旋转运动。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带刹车的电机,就算带刹车也可能会往下掉

网友:
正常,滚珠丝杆无法自锁的,是靠电机的刹车锁住,你把电机断电了,没有制动力,螺母自然就会滑落。

网友:
给伺服电机加个减速机就会OK了,这样即便断电也能够自锁的

网友:
带刹车的电机

网友:
滚珠丝杠啊

网友:
断电后在工作前回一次原点

楼主:
伺服电机是带刹车的,断电后再工作回到零点后工作正常,现在客户要求我们解决长时间断电后不能刹车的问题。

网友:
见过大型设备的垂直轴吗???都是要配重平衡的。这样就不会下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