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外方的原理,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3-12-09):
车削外方,要求被加工件与旋转车刀必须要有固定的相位,也就是说当工件旋转一定角度时,正好旋转车刀也旋转到相应的相位,对外圆进行车削。就可以加工出六方或四方,八方。不正解之处,还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其实我觉得应该叫旋转插外方。

网友:
同感
只是这样的话进退刀速到得很快才行吧

网友:
车刀可以旋转吗?旋转的应该是叫铣床吧!

网友:
我想应该是类似车螺纹的只不过进给比车螺纹还要快点,不知道猜想是否对

网友:
怎样车椭圆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9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