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的代数作为思维工具的威力

楼主(2014-06-03):
(这个一个很久以前写的帖子。)

想象一个密闭容器内储存着很多空气粒子,这粒子数量是如此的多,以至于你无法数的过来——它几乎是无穷多的。现在让你用一种方法,一下子描述这所有粒子的属性,包括每个粒子的运动速度、它的温度,它的质量等等。想象一下,这可能吗?一下子将这兆亿计的粒子的状态都描述出来,这可能吗?我们知道,即使是用思维想象跟踪一个粒子的运动就已经很吃力了,要在脑中快速计算它的速度,和其它粒子碰撞后的运动方向,等等等等,更何况那数以兆亿计的粒子——也就是说,那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但是,如果你掌握了代数这个思维工具,上面的事情却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假设这个容器是四方的,以它的左下角为0点,建立起直角三维坐标系,那么,这个容器内的每一个点,都将具有一个坐标:

我们将不跟踪单个粒子,而只着眼于固定的坐标点。那么,在每一个固定的坐标点处,都必将对应着一个温度数值,也就是:

很多人以为这不过是个表格,是个对照表,其实它的真正名字应该叫“函数”,T是x,y,z三个参数的函数,用式子表示起来就是:

这是它的简略形式。如果是详细形式,很可能就类似于这种: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式子很关键,觉得只有推导出了这种式子,才算完成了任务。但很多时候,这种式子是很难推导出来的。其实事实是,这个式子并不重要。我们只需要将上面那个表格,在坐标系里表示出来,也是可以的。它差不多相当于这样:

这是个三维坐标系,你捏住任何一个(x,y,z)坐标值,比如(1,1,1)这个点,然后你将这个图象放大,你就会发现在那个点上,有着一个数,也就是该点的温度:

无论你捏着什么坐标,在那个坐标点上,总能找到一个唯一的温度值。这就是函数。

再来看前面那个函数式:

它其实处于次要位置,但它却有运算的功能。有了这个式子,你就可以利用起所有的代数方法,来研究这个密闭容器内的气体性质。比如什么温度梯度啊,全部点的不同密度啊,全部点的不同速度啊,等等等等,微积分也从而大派用场。

你甚至可以描述炸弹爆炸后的温度场,你可以用球面坐标,用T表示温度,用r,θ,Φ来表示球面坐标点,写下这个式子:

然后做很多实验,发现其中的物理规律,再用代数式描述出来,中间你会得到微分方程。然后通过解微分方程,最终你可能会得到T的完整表达式,就跟这种差不多:
(弄错了,里面的参数应该是r,θ,Φ,不过意思是一样的……)
于是你就知道了一个以炸弹爆炸点为球心的,一个球形空间内的任意一点温度的描述式。你只需将该点的坐标值代入上面这个式子就行了。

你甚至可以用这么一个式子,用思维一下子先从总体上把握住整个地球体内的每个点的温度值,然后再慢慢研究。它的应用是无限的。

很多人很看轻思维工具的作用,认为你想的再多,你理论再好……是吧。但是,你不妨想一想,想一个例子,比如原子弹;还有相对论,光线在经过大星球时会偏转,这简直纯粹是理性思维的成果。如果这两个例子有点远,你也不妨设想一个简单的机械结构,比如三层圆筒过盈装配在一起,它们的公差,这个论坛里面,不知道有几人能够标出来。

网友(点评):
技术贴顶一下

网友A:
数值分析
这是搞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值分析
这是搞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

后生可畏!

不妨看看此图,可以看作是油缸的中间一段,由3层缸筒嵌套,由于长度对此题影响不大,故略去。
假设都为同种材料,屈服点为σs=400MPa,。请给出三个圆管外径公差,使本油缸承受内压达到最大。请注意,这个最大,指的是使缸筒任何一处刚刚达到σs即可,也就是安全系数s=1。等求出这个最大内压后,再取一个安全系数,才得出安全使用的压力值。
题目是一半实际一半理论,如果有不合理或自相矛盾的地方,及其它任何疑问,请提出。
例如,问: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答:油缸不一定非要这么设计,这么设计的目地,一个是这种方法确实有增大承受內压的作用,再个是为了让大家一起来研究。
问:实际有没有这种例子?
答:有,听说有两层套筒的油缸,也有两层套筒的炮筒。我们设为3层,是为了稍微增加点难度。其实还可以设为4层到10层,如果理论水平足够的话。

网友:
这就是传说的数学建模吧。

网友:
我是新手,提问一下
内径标了H6为什么还要标+0.022/0??
H6不是已经表示出了公差带的位置(H)和宽度(6,然后按内径尺寸一查表就是到宽度多少了)了么?
如果要作过盈,就照着书上的推荐选型找个就好了, m5什么的?

网友(点评):
两个都标出来,是为了清楚明白,免得再去查表。6是公差等级。另外,这个问题跟您想的不是一码事。不是简单的过盈配合。

网友:
貌似高深的理论,用趣味数学表达出来-----------科普!

网友:
天天跟油缸打交道,还真是没有接触到类似的问题。学习一下了,观望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生可畏!

没有手算,我就简单说一下我的思路吧。

因为是均匀的内压,故这个物理模型可以这样建立:
任一径向截面处法应力δF,δF由内压F/截面积δS求得,内压用微积分很容易算出,书上一大堆例题,截面积为钢桶剖开后截面面积(如图)
这样利用胡可定律,可以很容易求得线应变δl,这个应变就可以用作为钢桶直径的实际变化量了,

网友(点评):
这个线应变首先要填充一部分配合间隙,然后再均匀涨大外筒,外筒用内筒一样的受力方法分析,解平衡方程即可

网友(点评):
大侠参考这个帖子: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7267

网友(点评):
大侠这是正统的管线压力校核法。哈哈

网友(点评):
这也是吊耳的拉应力简化计算方法,不过现在大多采用拉曼公式来处理了

网友:
最爱学术贴了

网友:
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就是可以量化 拿电气专业为例子  麦克斯韦方程组 就是一组偏微分方程  喜欢看这样的帖子

网友:
这个可以下载吗?

网友:
shit,数学不过关

网友:
说说思路吧。今天要出门,没时间写公式了。
基本思路就是间隙配合,通过控制间隙量使得每层管体均处于屈服极限状态下,再将多余压力外传,形成类分层均载体系。
具体流程回来写好了。

网友:
虽然看不太懂,总觉着还是挺有意思的,比胡侃的贴好多了

网友:
敬佩敬佩,吾等楷模!

网友:
还是数学最基本、最能反映客观现实……

网友:
看完表示鸭梨很大

网友:
这样的知识应该在哪里开始学起,很喜欢看机械结构的量化

网友:
都是大神啊 不过觉得好的机械设计就应该有完整的数学理论支持 而不仅仅只是经验

网友:
牛,太理论了

网友:
这是相对于拉格朗日描述法的欧拉描述法,前者着眼于描述一个质点随变量的变化,后者着眼于空间的每一点

网友:
很好,赞一个

楼主:
本帖只有茉莉大侠看明白了题意。

不知道有限元能解出这种题目否?

@茉莉素馨

网友:
学术贴,进来学习

网友:
高深呀    是数学建模吧  学校学过点

网友(2014-11-25):
大企业才用得上啊

网友:
是数学建模吗?!

网友:
楼主好牛啊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