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W工程图中展开尺寸和零件展开尺寸不一样

楼主(2013-12-09):
在零件图展开是正确的,但在工程图展开时, 展开宽度偏差500mm

网友:
应该不会出现这种姑情况,检查设置是否正确,包括折变系数等!

网友:
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不至于差这么多啊

网友:
500mm?这么大?我从来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这哪叫偏差 这简直就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