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安装孔大怎么办?

楼主(2013-12-09):
各位大师,轴承安装孔直径φ130,现在实际加工为φ130+0.06,请问采用什么办法挽救(弥补)?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3-12-10 00:53):
孔内安装的是29412轴承,重载(约25吨),低转速(转速在25转/分~150转/分之间)。

补充内容 (2013-12-10 00:55):
工作状态是25转/分左右。

网友:
我以前也干过这个,最后是把孔再加大,压入内套,得看工艺了,如果是重载,得另想办法了!

网友(点评):
我们经常让供应商把磨损的孔 车大,然后镶套

网友:
镀铬不行吗?

网友:
破坏圆度!!

网友:
镶套,电镀都可以吧,还要看你的具体结构

网友:
轻载可以在孔内圈拿量冲搞大量小圆点

网友(点评):
这方法我用过 非重要场合方便实用

网友:
乐泰有轴承胶,可以填充一定厚度的间隙

网友(点评):
这个能保证圆度吗?

网友(点评):
乐泰可以的,我做过实验比过盈压装的还结实,中心的话就需要自己想办法了,比如做定位工装

网友(点评):
乐泰胶水是个好东东。

网友:
多大的轴承?砸麻点,内孔滚花,
视实际情况,

网友:
电焊补一圈后再加工,看你的材料了

网友(点评):
那还不如镶套,焊后应力难消除,很难加工好的。

网友(点评):
关应力啥事啊,薄薄的焊一圈,在加工到位,还有多少焊缝在啊 对整体结构的影响当然会有,但放130的轴承的机体的刚性也不会差的啊

网友:
我做的都是安装精度没那么高的,你是用在什么地方的,要说清楚,大家才能更好的提出建议。

网友:
还有就是制造工艺也很重要

网友:
镀层,热处理,在磨

网友:
轴承与箱孔相配,箱孔的公差是H7公差+0.04/0,现+0.06,凑合着用吧

电刷镀

网友(点评):
轴承与轴相配,轴的公差是k6

网友A:
是铸铁还是熟铁件啊/熟铁用电焊补以后再扩孔 !铸铁唯一的办法就是镶套!如果不太精密的度饹也行

网友(点评):
你所说的熟铁是什么?能明确下么。

网友(点评):
好,我从性质和判别两方面说说吧。 生铁一般指含碳量在2~4.3%的铁的合金。又称铸铁。生铁里除含碳外,还含有硅、锰及少量的硫、磷等,它可铸不可锻。根据生铁里碳存在形态的不同,又可分为炼钢生铁、铸造生铁和球墨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 点评回复写不了那么多字!给你回复吧!

网友(点评):
晕,我问的是熟铁,你回答的是生铁/铸铁。

网友(点评):
呵呵,看到你18楼的回复了。

网友:
镀铬应该可以吧,单边才0.03的厚度。光洁度也能保证。

网友:
内孔打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铸铁还是熟铁件啊/熟铁用电焊补以后再扩孔 !铸铁唯一的办法就是镶套!如果不太精密的度饹也行

好,我从性质和判别两方面说说吧。   生铁一般指含碳量在2~4.3%的铁的合金。又称铸铁。生铁里除含碳外,还含有硅、锰及少量的硫、磷等,它可铸不可锻。根据生铁里碳存在形态的不同,又可分为炼钢生铁、铸造生铁和球墨铸铁等几种。炼钢生铁里的碳主要以碳化铁的形态存在,其断面呈白色,通常又叫白口铁。这种生铁性能坚硬而脆,一般都用做炼钢的原料。
铸造生铁中的碳以片状的石墨形态存在,它的断口为灰色,通常又叫灰口铁。由于石墨质软,具有润滑作用,因而铸造生铁具有良好的切削、耐磨和铸造性能。但它的抗位强度不够,故不能锻轧,只能用于制造各种铸件,如铸造各种机床床座、铁管等。
球墨铸铁里的碳以球形石墨的形态存在,其机械性能远胜于灰口铁而接近于钢,它具有优良的铸造、切削加工和耐磨性能,有一定的弹性,广泛用于制造曲轴、齿轮、活塞等高级铸件以及多种机械零件。此外还有含硅、锰、镍或其它元素量特别高的生铁,叫合金生铁,如硅铁、锰铁等,常用做炼钢的原料。在炼钢时加入某些合金生铁,可以改善钢的性能。  一般含碳量小于0.2%的叫熟铁或纯铁,含量在0.2-1.7%的叫钢,含量在1.7%以上的叫生铁。

熟铁软,塑性好,容易变形,强度和硬度均较低,用途不广;生铁含碳很多,硬而脆,几乎没有塑性。    呵呵,另外说说判别:在生活中区分生铁和熟铁当然不能用含碳量来区分,因为你看不出来的。因此我们只能用眼看和用耳听来区分:  1、用眼看:生铁的断口是粗糙的,呈现出一粒粒的(因为生铁晶粒粗的缘故),而熟铁断口一般比较光洁;如果是新断口,还可看出生铁光泽较暗而熟铁较亮;生铁的断口一般是不规则的,因为生铁很脆,大多是被打断的,(当然也有是经加工的,那也是很平整的)而熟铁是不能被打断的,大多是被用一定方式加工而分开的,所以断口一般是整齐的;断口如果是被气割的,那就是熟铁的,生铁是不能被气割的;生铁表面一定会有气孔,面熟铁则不会有气孔;如果一块铁是有明显变形的(如弯曲)那是熟铁,因生铁塑性很差,不大会有如此变形,真要达到弯曲了,要么断了要么有很明显的裂纹且弯形也不会很大。还有一些细节也不能说很清楚,这是要有一定经验的。  2、用耳听:生铁敲打时发声很闷,熟铁敲打时发声响亮。  3、如果你有锉刀在手,可用来锉一下看光洁也能作出判断,从锉下来的铁屑也可看出,但这已超出你的要求了,这在工厂里才可做到。  4、如果放在砂轮机上磨一下,看铁件发出的火花出可判断是生铁还是熟铁,但这出是要在工厂里才能做到。
  大概就这些了,可能还不全,不过通过这些方法,一般是可以区分出是生铁还是熟铁了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问题是----熟铁能用来做轴承座么?

网友(点评):
“含量在0.2-1.7%的叫钢”,钢的含C量不对,你可以去别处核对下。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导!另外,我在说明一下:φ130+0.06的孔内安装的是29412轴承,重载(约25吨),低转速(转速在25转/分~150转/分之间)。工作状态是25转/分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