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火焰加热矫正焊接残余应力的问题

楼主(2013-12-09):
一个厚壁筒体焊后产生椭圆,采用火焰加热矫正成圆时,为什么在椭圆短轴处在筒内壁加热,长轴处在筒外壁加热?

网友A:
有用工装加压没

网友B:
对不起楼主 我不是搞焊接的 不过也感兴趣的 只是看不懂题目 可能是经验不足吧 只是不明白短轴处和长轴处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楼主 我不是搞焊接的 不过也感兴趣的 只是看不懂题目 可能是经验不足吧 只是不明白短轴处和长轴处的意 ...

一个正圆筒体由于焊接使正圆筒体变成了椭圆筒体,火焰加热矫正时是沿着母线的,母线是长轴(短轴)末端端点沿轴向的连线

网友:
短轴应该是大半径圆弧,内侧面加热,外侧是冷的(或两侧温度不一样),在冷却过程中圆弧半径减小,达到校圆的目的。具体变形机理,有点哆嗦,也不好理解,在这里不多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工装加压没

没有

楼主:
  火焰加热矫正原理是:高温处,材料热膨胀受到构件本身刚性制约,产生局部压缩塑性变形,冷却后收缩,抵消了焊后在该部位的伸长变形,达到矫正的目的。
  请结合原理阐述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火焰加热矫正原理是:高温处,材料热膨胀受到构件本身刚性制约,产生局部压缩塑性变形,冷却后收缩,抵消 ...

要达到矫正的目的,短轴处曲率要变大,长轴处的曲率要减小。
对一块厚板而言,曲率要变大则外表面要拉伸,内表面要要压缩,所以加热内表面。
反之亦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达到矫正的目的,短轴处曲率要变大,长轴处的曲率要减小。
对一块厚板而言,曲率要变大则外表面要拉伸 ...

数学原理我知道,请解释为什么短轴加热内表面可以达到增大曲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数学原理我知道,请解释为什么短轴加热内表面可以达到增大曲率?

楼主是想问为什加热后会收缩是吧。
这就是晶体学的知识了。
常温下的铁是α-Fe,他的晶孢结构是体心立方。当α-Fe加热到900多度的时候就会转变成γ-Fe铁,γ-Fe是面心立方结构。
面心立方结构的致密度比体心立方要高,所以加热处的体积此时就会发生收缩。也就是说加热产生强大的向内的拉应力,当冷却后,也就发生了永久的收缩变形了。
顺便给面心立方结构和体心立方结构的晶元点阵图。以楼主的才智,一看就懂的,哈哈。。。
面心立方

体心立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想问为什加热后会收缩是吧。
这就是晶体学的知识了。
常温下的铁是α-Fe,他的晶孢结构是体心立方 ...

灰常不错!阁下说到点子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