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间隙,过渡,过盈配合?

楼主(2013-12-09):
如何判断是间隙配合还是过渡配合
或者说如何判断是过渡还是过盈

例如测绘拆零件的时候

网友:
1.测绘实物的尺寸  2.实物的装配关系,如轴承的配合,齿轮与轴的装配.  3.同类设计 4. 对使用情况进行计算!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你测绘的零件的用途,动作原理,再简单分析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A:
这个在公差配合里面有讲,或者可以自己下个公差配合的软件自己查

网友(点评):
你这个软件不错!

网友(点评):
这种软件很多,我的意思是,过渡配合,可以间隙也可以过盈。那么我测绘实物的时候,很小的间隙,我是判它间隙还是过渡。如何区别

网友:
还是得按你的装配要求来看!一般过盈配合用于紧连接,装配时需要用铁锤敲入,间隙配合用于松连接,安装简单,轴与孔较易有相对转动

网友:
我从来不测过盈还是间隙,你要明白它的原理才行。有时,用旧的玩意,你一五一十的抄下来,可能还是错的呢。

网友(点评):
大哥,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就是不明白其中的原因才发帖问的。好比轴承为了减少相对滑动磨损,需要少量过盈。但过盈太大,就会造成变形。所以选过渡配合。 但如果设计的时候选择过渡配合,如果做出来的是间隙配合,

网友(点评):
会不会达不到我要的效果

网友(点评):
支持WUHANLIST,测一下公称尺寸就行,配合还是要根据用途设计。

网友(点评):
要是这样看问题就没法玩了,明明要求的是过渡配合,做出来的可能得到小间隙,如果做太大了,肯定是零件不合格,只能是重做零件。反过来,要是做小了,你又怎么办,想这些没用。只要求按设计图纸加工到位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公差配合里面有讲,或者可以自己下个公差配合的软件自己查

你这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
有些东西原理在那,你就是不测绘你也知道该选用哪种配合?大学的书多翻翻看,公差与配合那块读一读,再根据机构原理,工作场合情况,你也就大概能知道一二了,再实际去测绘几次确认情况,以后碰上这东西就明白了。。书多看点,现场多去看看,有时候自己装装看,也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网友(点评):
6楼的点评,还是我那个问题。大学的书看起来基础,但真正理解了应用上去很难吧。现成装配过轴承,有些许过盈。如果我设计的时候标的过渡,会不会装配起来变成间隙配合。 问过一个同事,他索性说,配合只有过盈和间隙

网友(点评):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真的只有过盈和间隙。过渡配合是一个公差带,一旦零件做完工了,不是大,就是小,只是这个值的偏差与基准尺寸很接近。装配时体现出小过盈或是小间隙。只能有一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什么软件啊。。。

公差配合软件啊,网上可以找得到的

网友:
根据使用要求,一般就按软件给的公差配合表,选优先级,另外根据自己的外协厂家和自己公司的要求,公差范围可适当给宽点。

网友:
可以看看机械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差配合软件啊,网上可以找得到的

网友:
根据总装图,找到另件图,两张另件图上的公尺寸应一致,再看公差尺寸,对照《机械基础》公差部分,什么是间隙,过渡,过盈配合。

网友(2014-01-21):
891154223  这种软件很多,我的意思是,过渡配合,可以间隙也可以过盈。那么我测绘实物的时候,很小的间隙,我是判它间隙还是过渡。如何区别

在测绘实物的时候,要分清这个实物是做什么用的,才能分清用过渡还是间隙。就像轴承于轴的配合。

网友:
你应该测出实际尺寸,然后计算出过盈或间隙量,然后查在那个公差带范围内。然后确定它是什么配合。

网友(2014-02-27):
实际的轴比孔大的,就是过盈。

网友(2014-04-01):
看你拆卸的难易程度,间隙就是随便就能拆下,过渡的话费点劲,有时需要敲打,过盈的话就得靠砸了,有时还得加热才能拆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