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孔,粗加工有椭圆,研磨也不行,有何良策?

楼主(2013-12-09):
如图中所示,工件材料为Al10。
  我一开始是用加工中心进行粗加工,发现是用0.1mm的椭圆,然后用金刚石镗刀进行精加工,发现还是有0.02mm的椭圆,最后只能用研磨,不过磨出来的孔不光滑而且效率低,加上研磨粉会在工作过程中加快工件的损耗。

   在这里想请教一下各位工程师,  有什么方法加工可以达到图中的要求。

网友:
先检查一下你的机床的主轴跳动量。

网友:
要是谁要我做这个的话,我只能说要先试一下,在车床上试。搞过外圆,公差和光洁度和圆柱度要求相似。但你这个是孔,小且比较长。

网友A:
我想知道你这么0.0025用什么测量??
个人认为基本保证0.008~0.01就可以应用绝大部分用途。
另外即使要做到0.008~0.01,也得检讨整个刀头刀具系统的刚性。建议用专用坐标镗床(刚性合适),即使要用加工中心,建议用HSK或BBT的,另外长镗杆用硬质合金,尽量粗的才可。

网友(点评):
气动量仪器 气动量仪就可以测量了

网友:
等大神吧,对我来说精度太高了

网友:
先把机床问题排除,选个好铰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你这么0.0025用什么测量??
个人认为基本保证0.008~0.01就可以应用绝大部分用途。
另外即使要做 ...

用千分表测,0.01对于液压阀来说有点大了,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外径先上无心外圆磨,,然后上无心内圆磨床《铝制产品的用滚轮支撑的工装》,,精度要求无压力(就是慢点)

745
赞

网友B:
浮动镗刀,试试,我也知不知道行不行。这个精度太高,估计只有研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浮动镗刀,试试,我也知不知道行不行。这个精度太高,估计只有研磨了。。。

嗯嗯,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什么机床啊?主轴回转精度多少?0.02的床子要好好调整了。

网友C:
这个我们的磨床可以加工的,精度,光洁度都没问题

网友D:
那么高要求我看机加工是做不出来的吧,那么长测量也是问题,三坐标测量测针也进不去啊,机加工我看是别考虑了,研磨上下功夫,个人拙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高要求我看机加工是做不出来的吧,那么长测量也是问题,三坐标测量测针也进不去啊,机加工我看是别考虑 ...

准备用金刚石铰刀,研磨的话研磨粉会残留在孔中,会加速阀孔的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电

怎样放电呢????

网友F:
用圆度小于0.001的φ8钢球挤压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用圆度小于0.001的φ8钢球挤压一下。

有那么小圆度的钢球吗?请问0.001圆度你是怎么测量出来是0.001圆度呢?

745
有也不行,

网友:
推荐用挤压刀具,就是成本高了点,如果有量支撑也可以的

网友G:
这种孔是要珩磨的,我们做液压阀的。阀芯孔的圆柱度都是4um。不过是通孔,你这个台阶孔刀具要订制的。一定要珩磨机,分5~6刀才能到达到这个效果。合适的机床,合适的刀具,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孔是要珩磨的,我们做液压阀的。阀芯孔的圆柱度都是4um。不过是通孔,你这个台阶孔刀具要订制的。一定要 ...

嗯嗯。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建议粗镗后滚压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们的磨床可以加工的,精度,光洁度都没问题

你们是用内圆磨么,我们是的材料是铝合金哦,不是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是用内圆磨么,我们是的材料是铝合金哦,不是钢。

我们是精密镗磨加工,尺寸和位置精度都在0.002MM,J加工这样的工件没问题,成本有点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那么小圆度的钢球吗?请问0.001圆度你是怎么测量出来是0.001圆度呢?

我们有进口的圆度仪,精度0.0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你这么0.0025用什么测量??
个人认为基本保证0.008~0.01就可以应用绝大部分用途。
另外即使要做 ...

这个东西,估计用气动量仪检测都是不准确的。有的国产的气动来那个愿意的分辨精度才1微米?
从圆柱度的定义上,气动量仪怎么可以检测圆柱度?
你能保证设计的检具就正好置于中心位置,用气动量仪你会最做旋转运动的吗?这样肯定也不可以置于轴心为位置旋转?

网友:
1、检查你的主轴
2、检查你的刀柄

网友:
用挤压方式,做个工装,采用G40级的钢球挤压,挤压前流量0.015-0.02mm。

网友H(2014-01-31):
引用 网友F:
用圆度小于0.001的φ8钢球挤压一下。

主轴跳动大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主轴跳动大也不行啊

和主轴跳动无关

网友:
精度太高了 不好保证啊

网友:
液压阀有用铝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