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AD捕捉不到延长线啊,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3-12-09):
RT,我的CAD是2012版本的,但是对象捕捉不到延长线,对象捕捉设置里面我已经勾选延长线了。求助啊

楼主:
别的都能捕捉到,就是延长线捕捉不到,有哪位大神路过帮帮忙啊,急

网友A:
是这样的,延长线是虚拟的,不好捕捉,建议加长该线,再捕捉

网友B:
直接拿EX延长,然后再减掉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延长线是虚拟的,不好捕捉,建议加长该线,再捕捉

我同事用的是2010版的,很容易就捕捉到了,我的不行,我试过很多次,好像不是长不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拿EX延长,然后再减掉成吗?

谢谢你,但是我嫌那样麻烦,我就是想最快的方法。我同事用2010版的画两条线段延长线的交点,就需要点3下就好:先找一个线段的端点,然后捕捉到两条线延长线的交点,再捕捉到另外一条线段的端点就行了。我就是想这样。

网友C:
用命令len-dy你想拉多长就拉多长

网友D:
是不是捕捉里面没设置延长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捕捉里面没设置延长线呢?

设置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命令len-dy你想拉多长就拉多长

谢谢,不过你没看懂我的问题?

网友(点评):
该方法可以。步骤是: len->de->输入值

网友:
我用的是2006版的,帮不上忙。

网友:
破解问题

网友:
使用该命令时,输入ext,就可以使用延长线捕捉命令。

网友(2024-08-06):
未开启对象捕捉追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