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四轮独立驱动技术能否真正的实现应用呢?

楼主(2013-12-09):
        传统汽车的同一车桥的两车轮或不同车轴之间须加装差速器,否则在汽车行驶过程中会出现功率循环现象,造成功率损失。其原因在于各车轮之间是机械联接造成运
动自由度(车轮转速)不足,使各驱动车轮功率出现循环。

网友:
欧洲,小鼻子都有这个车型,还不止一种,但成本高,没有大规模推广的必要,在局部城市有使用价值,没必要研究这个了,

网友A:
恐怕要等到电池技术有革命性的的创新发展,比如冲5分钟电就能跑10KM。
否则是不可能的出现所谓的四轮独立驱动,不是不能做,是在使用燃油发动机的情况下没有做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恐怕要等到电池技术有革命性的的创新发展,比如冲5分钟电就能跑10KM。
否则是不可能的出现所谓的四轮独立驱 ...

我只是觉得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车轮电机转速的协调是个问题

网友(点评):
各轮独立电机彼此还需协调,刻意去计算行驶路面轨迹差速吗?

网友(点评):
如果左右轮转速不能协调,转弯的时候怎么办?

网友(点评):
还有如果左右车轮转速不一致,怎么保证车走直线

网友:
吔,这个在想动车的分布式驱动究竟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觉得可以研究一下

没有市场谁会给你提供资金研究呢

网友:
玉兔是6轮独立驱动。
用到汽车上是早晚的事。4轮独立驱动汽车机械部分简单,控制系统复杂。目前制造成本很高

网友:
除非用在电动汽车上,化学燃料汽车不实用。
这种情况一般也都是电子控制,应该不算很难。

网友:
电动汽车,看电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