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持力计算

楼主(2013-12-09):
如果将夹持机构倾斜一个角度,见贴图2。
是否应该将重物W在A面产生的法向分力N2计入正压力?

网友A:
有疑问就翻翻课本,仔细的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疑问就翻翻课本,仔细的看。

课本中翻不到的,坐等大侠解决。

网友(点评):
这可是初中的物理学知识就能解决的!

网友(点评):
请给出第几册第几页?

网友(点评):
3楼是大号

网友B:
是的。
研究力学时容易将重力忽略,为此在受力分析时就很容易忽视。所以应该将物体受到的重力分离开来,作为一种“先天的”外力来考虑。
也不妨考虑,当A面水平时,即使没有正压力N,物体所受到的重力也是起作用的。这个重力就是W*cos(θ),A面水平时,θ=0,W*cos(θ)就等于W*cos(0) = W。

另外,可能是鄙人多虑了,就是算夹持力产生的摩擦力时,不仅要计算下面的,也要计算上面的。尽管它受到的合力为0,但是不同的夹持方式,产生的摩擦力多少却是不同的。

网友(点评):
计算一个所需最大夹持力就行了,那就是A面竖直的时候,需要产生的摩擦力大于被夹持物重力,查接触面静摩擦系数,即可以计算出最小夹持力。

网友(点评):
另外,静摩擦力不能简单套用公式,最好是通过受力分析力平衡得出,比如A面水平时不需要摩擦力去克服重力故不存在静摩擦力

网友(点评):
是的。静摩擦力是被动力,随主动力而变。

网友:
很久无用的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研究力学时容易将重力忽略,为此在受力分析时就很容易忽视。所以应该将物体受到的重力分离开来,作 ...

明白了

网友C:
学习了,讨论不够热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讨论不够热烈

你来说说呗,主要现在很多都不会用力学分析的,所以你了解

网友(2017-05-26):
角度夹持的话,垂直更直接保险一点

网友(2017-06-27):
很好,值得探讨学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