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管节将左右管道与阀块连接,保证压力承受范围,便于安装拆卸

楼主(2013-12-09):
阀块管道连接求助

具体要求:管道直经150mm,压力4.5Mpa
                箱体是不锈钢材质
                中间阀体可自由移动
求助各位社友,怎样用管节将左右管道与阀块连接,保证压力承受范围,便于安装拆卸。

网友A:
都是法兰连接,这样的法兰最好是自己加工,法兰一边是螺纹,一边是光孔,预留出螺钉安装空间(两端是光孔也可以的,用螺栓、螺母连接)这么重的阀块下面肯定要做支架

网友:
我最近比较忙,要不就给你画一下了,所以先简单给你说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法兰连接,这样的法兰最好是自己加工,法兰一边是螺纹,一边是光孔,预留出螺钉安装空间(两端是光孔也 ...

阀块下面是有支撑的,画图省略了。nie社友能在说详细点吗?我还是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