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焊接系统要哪些东西组成?

楼主(2013-12-09):
自己配合机器人做一个自动化焊接集成系统需要那些东西组成,焊接下面这个东西,焊缝较大2-3mm

网友A:
机器人,CO2电焊机,工装夹具。程序
o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CO2电焊机,工装夹具。程序
over

这个焊缝机器人能不能焊上

网友B:
可以用机器人做的,也没有什么难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机器人做的,也没有什么难度啊

这个用机器人焊接的话,是直接圆弧直焊,还是圆弧摆焊?

网友(点评):
圆弧摆焊,但是要注意不要过头

网友C:
不懂,但是材质看着像镀锌管啊,需要焊接的话镀锌管本身就不好焊接,焊接后再进行局部防腐处理吗,整体的话好像有些浪费啊。还有就是感觉上面的那个管马口开的有点小,应该能让空隙均匀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但是材质看着像镀锌管啊,需要焊接的话镀锌管本身就不好焊接,焊接后再进行局部防腐处理吗,整体的话 ...

马口是小啊,工厂现在现有的工艺不太想改进,就是希望能改用机器人自动化焊接,还有哪里会感觉到浪费啊,请大侠指教

网友(点评):
不敢当,就是以前我们用镀锌管焊接的时候,再整体镀锌比较浪费,局部刷防锈漆效果不好

网友D(2014-11-10):
可不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不可以啊?

只要工件尺寸一致性高就没问题的啊

网友:
只要工件尺寸一致性高就没问题的啊6

网友:
目测枪转不过来,楼主有焊过?

网友(2015-10-28):
我也想做一个简易的焊接机器人

网友E:
上次我参观个自动化加工厂,他们工程师说工件间隙1个MM 以上不能做 不知道是他们能力问题还是确实不能做,我看你有2-3MM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次我参观个自动化加工厂,他们工程师说工件间隙1个MM 以上不能做 不知道是他们能力问题还是确实不能做,我 ...

焊缝不均匀的情况下大于1mm的焊缝焊接效果就不好了,焊缝均匀的情况下小于2mm的基本可以焊接的

网友F:
这个没什么难度的

网友(点评):
不知大侠做的是哪家自动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没什么难度的

我自己不做,但我们公司有很多类型的焊接设备

网友:
最重要是工件的一致性

网友(2016-03-08):
物料精度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