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W1刀车不锈钢会爆刀,是什么原因? 急!

楼主(2013-12-09):
公司现在用的是YW1的焊接刀,车不锈钢一直会爆刀,请问用什么型号焊接刀粗车不锈钢比较好???

网友:
试一下YG8N的  注意刃磨的角度和开槽大小

网友:
YW1我15年前是用来加工淬火钢。
  也不排除能加工不锈钢,毕竟角度什么的没研究过。
你现在用的什么参数和刀具角度?

网友:
G6A的试一下,

网友:
G8N是专用于白口铁的

网友:
你的刀可以用的,关键是刃磨和冷却,怎么磨我说不清了,你去买数控车的刀,可以更换刀片的那种,或者你去买个刀片,照着那个刀片磨

网友A:
        这刀片应该说是不错的呀,以前加工40CR热处理45度都没问题,加工不锈钢会爆刀?难道是质量退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刀片应该说是不错的呀,以前加工40CR热处理45度都没问题,加工不锈钢会爆刀?难道是质量退步了?

YW1的切削性能 不适合 加工你们这种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