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组合密封圈有安装方向吗?

楼主(2013-12-09):
组合密封圈,里面是O形圈,外面是类似下图的聚四氟乙烯板!请问大侠这样的组合密封圈有安装方向吗?应该哪一边面对油压方向?

感谢社友。

网友:
表述的不够清楚,无法回复。

网友:
这描述的太含蓄了 呵呵

网友:
能否拍照出具体图片

网友:
你看一下,有些是需要预紧的,这个预紧变形是通过油压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是有方向的,你自己多想想

网友:
一般会是那种沟槽或者三角形

网友A:
我感觉你说的是斯特封,发个东西给你参考下:

当然有方向了,安装反了是会漏油的,在网上搜了个图片给你,注意看有两个斯特封,外加一个防尘封,他的这两个斯特封串联,安装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说的是斯特封,发个东西给你参考下:

当然有方向了,安装反了是会漏油的,在网上搜了个图片给你 ...

图片挂了,能给个链接吗?谢谢哦!~~~

网友:
看LZ说的可能是轴用斯特封,有安装方向,有阶梯一端安装在油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