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怎么走线才能把圆弧大缝隙焊接好

楼主(2013-12-09):
机器人怎么走线才能把圆弧大缝隙焊接好,缝隙2-3mm

网友A:
需要三轴联动才行,因为相贯线 是个空间曲线。。不是平面曲线,我这公司就买了一台焊接设备,就是专门焊接这种管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三轴联动才行,因为相贯线 是个空间曲线。。不是平面曲线,我这公司就买了一台焊接设备,就是专门焊接这 ...

什么设备,能不能发来看看呢啊

网友A:
http://www.shtme.com/cp020.htm 你可以看看这个视频,我们买的这家的,我记得是用的步进电机 好几个呢,还有齿轮齿条传动,能够实现联动,好像用的是台达的某款可以实现 三轴联动的PLC作控制器,还有触摸屏,可以根据管子的直径 来调整走的曲线轨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shtme.com/cp020.htm 你可以看看这个视频,我们买的这家的,我记得是用的步进电机 好几个呢,还 ...

好的,灰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