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螺母扣头的毛刺怎样方便的去除啊?

楼主(2013-12-09):
圆螺母扣头的毛刺怎样方便的去除啊?

网友A:
设计合适的孔口倒角

网友B:
你是一件还是一批好多件?方法不一样的,一件的话,手工倒下得了,要是做产品,好多的话,建议用倒角机,有放电的,效率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一件还是一批好多件?方法不一样的,一件的话,手工倒下得了,要是做产品,好多的话,建议用倒角机,有 ...

朋友,啥样的倒角机啊?手工咋去啊?刮刀用不上,用锉又容易把毛刺赶到丝扣里面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合适的孔口倒角

孔口倒角一般不都是30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啥样的倒角机啊?手工咋去啊?刮刀用不上,用锉又容易把毛刺赶到丝扣里面去了!

电化学去毛刺是一种先进的去毛刺技术,是电化学加工(电解加工)技术中发展较快、应用较广的一项新工艺。作为电化学加工一种特殊的应用形式,它对加工工件无机械作用力,容易实现自动化或半自动化,适合去除高硬度、高韧性金属零件的毛刺,可以在工件的特定部位进行限定加工。
对于手工难以处理、可达性差的复杂内腔部位,尤其是交叉孔相贯线的毛刺,利用电化学去毛刺有着明显的优势。电化学去毛刺对加工棱边可取得较高的边缘均一性和良好的表面质量,具有去除毛刺效果好、安全可靠、高效等优点,一般情况和传统工艺相比,效率可提高 10 倍以一上。
电化学去毛刺设备己有系列化产品,在汽车发动机、通用工程机械、航空航天、气动液压等众多行业得到广泛应用,是电化学加工机床中生产批量较大,应用领域较广的重要装备。 电解加工又称电化学加工( Electrochemical Machining-ECM ),是金属工件在电解液中发生阳极溶解的一种加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