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那克立式加工中心换刀时换到一半时刀总是甩出来怎么回事?

楼主(2013-12-09):
跪求!!法那克立式加工中心换刀时换到一半时刀总是甩出来怎么回事?

网友:
表现:卡不住了;
 1、里面脏了;2、 弹簧失效。

网友:
如果没动过机床的软件部分就是刀没夹紧,手动上刀到机械手臂,感觉一下

网友:
机械手脏了;或者刀太重了。

网友:
这机器是新的还是旧的,如果是旧的应该考虑刀具重量过重,机械手弹簧坏了,或者气压是不是合适。另外,还要考虑是不是某个电器元件有干扰,这个一般新机器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换刀手臂拆开清洗,很简单的,再检查弹簧和推杆有没有磨损。

网友:
检查机械手上压缩弹簧的推杆上是不是润滑效果不好了   给上点油       或是手臂上螺丝松动了   给紧下

网友:
甩刀一般因为机械手卡刀弹簧断裂造成

网友(2014-07-23):
需要清洗干净了才好,卡刀的那个

网友(2014-12-06):
换弹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