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采用暖气管进回水正确安装方式

楼主(2013-12-09):
由于暖气不热,刚才来了一个维修工人,工人摸摸管子,下面的管子热,上面的管子凉,然后说主管道装反了。我已做水冷的经验(主要考虑排气)和强大的理论分析能力,和工人争执说安装正确--暖气片安装应该为“热水下进上出”,工人已他20年的维修经验说应该是“热水上进下出”。
     随后找百度,结果证明工人说法是正确的:“正确的安装应该是:进水管(即热水管)在上,回水管(即冷水管)在下.原理是水受热密度会减小,变轻后会上浮,空出来的位置由冷水来补充,这种运动不断进行,就形成了一种对流,从而热水不断推着冷水走,暖汽就热了.”  现在仍有点不理解原理,不知道是否全面,哪位大侠能更详细的解释一下。
    从这件事也说明好多问题得有相关的理论知识,不能想当然。我原来的理解是下面进热水,这样在第1次供水时管道内的空气能向上走。哎

网友:
上进下出

网友(点评):
能详细说一下原理吗

网友:
是不是和水的势能有关。上进下出不需要什么压力就流的快,下进上出则需要一定的压力,甚至流不通。

网友(点评):
对于闭式循环流动过程是不需要考虑重力势能的

网友(点评):
闭式循环是不是理想。

网友:
楼主是住楼主吗???
楼主知道 不知道 一栋楼也是最上层的是《总进水》,然后向下层,最后《总出水》。与暖气片有同工之意~~~~~~~

网友(点评):
自来水和暖气是不同的,自来水是开式的

网友(点评):
我也没说自来水啊,,,,你怎么扯到自来水上了`~~~~

网友:
我认为3楼说的对、
但从换热角度讲,下进上回换热效果好,但是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是自己家单独供暖,泵足够大,效果应该不错,但是统一供暖这样内阻大,你家这样做了,水流就慢了,就不热了。应该和我们做的散热器是一致的。
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A:
具体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我是从百度上查到的解释,冷热水。具体的水的流动需要暖通专业的人给出专业的解释。
我想应该类似于自然对流换热的理论

网友B:
炉子加热时水箱内的氺受热向上流动(自循环)散热器散热时其内的水受冷向下流动(自循环)
也就是说自循环(很多土暖气)的暖气安装是炉子上部出热水下部进冷水,暖气上口进热水下口出冷水,这样才能使两部件的循环动力一致,进而带动系统循环。

网友(点评):
非常有道理,应该是这个原理。不过现在家用的自采暖采用动力循环,好多都是下进下出,是不是考虑空间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炉子加热时水箱内的氺受热向上流动(自循环)散热器散热时其内的水受冷向下流动(自循环)
也就是说自循环 ...

只要有动力循环,怎样进出就无所谓了,只要考虑各组散热器的压力平衡就成。
下进下出好处很多,如,管道美观紧凑,占用墙面底部空闲区....但暖气内部是靠自循环来达到均匀受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