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镀黄锌工艺是什么

楼主(2013-12-09):
哪位了解镀黄锌工艺,就是穿线管的那种。

网友:
你说的是管状的产品穿线管,块状的小件滚镀,大点的可挂镀

网友:
1.您说的应该是电镀(冷镀),如楼上说的滚镀,挂镀都是电镀工艺
2.镀完锌钢管一般是黄白色的
3.镀锌后还要钝化,不然锌很快腐蚀
4.钝化用铬,3价和6价的,6价污染重,不许做,3价相对污染小,但价格高
5.钝化药水配方不同,温度、时间不同,最终出现白锌,彩锌,黄锌,黑锌,颜色越深钝化膜越厚,当然耐蚀性越强
6.3价铬,彩锌工艺弄好了可以出黄色,或者黄绿色
7.真正黄锌工艺在钝化时要染色,还要有机封闭处理,出金黄色

8.以上均来自百度!

楼主:
镀锌层里怎么会有Gr+6或Gr+3;热镀锌可以生产镀黄锌吗

网友:
电镀黄锌的工艺

楼主:
楼主可有具体的工艺及设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