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数控重复定位时误差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2013-12-09):
从参考点到加工零件.公差30正负1丝.要车200多件.有时车出来千分尺量是30.01有时候30.02有时30.03.有时30.00

网友:
重新检测,利用间隙补偿来弥补,
要不就拆丝杆,重新装配,其他的我就不懂了。。。

网友:
查参数,修正重复定位的补偿值
安排好你的加工工艺,主要体现在刀具轨迹,避免重复定位误差的积累

网友:
重复定位还没听说过有参数可以修正,如果尺寸飘来飘去,那就只能修机械部分了,其中有XZ轴丝杆间隙,包括相关联的各坚固件,还有刀架的重复定位。

网友(点评):
有参数啊,可以调的,很管用啊

网友:
用螺丝刀调整导轨楔块松紧度试试

网友:
最好还是把丝杆重新装配,复查一遍

网友:
各方面间隙都ok的话,还得考虑下温度

网友:
用表打下就知道了。
一定是机床的问题吗?工艺,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