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设备KND数车,厂家修2个多月,刚生产又出问题了

楼主(2013-12-09):
9月份买了台KND系统的数控立车,厂家来陆续修了两个多月,现在终于可以生产了,可是新的问题又出来了。

1、端面凹心:厂家来修后,经测量半径300mm凹心3丝,但做出来工件却凹心20丝,最后厂家说:这水平也调好了,测量结果你也看了,机械方面没事,应该是内部参数出问题了,我们机修部修不了,你找电工吧。”尼玛,这不是坑老子吗“最后还是我们自己调斜铁修正。

2、在一处执行M00后手动点动以便测量工件的平行度,然后再自动执行(M0;N2;G40;T0202;G97  ),刀具就出现乱跑,重新检查程式,没问题,询问白班,人家说没遇见过,这周我上白班,同样的程式、同样的操作却一切正常。
3、屏幕绝对直座标偶尔显示不对:在端面上切一极限槽,端面为零点,可刀具接触工件时,绝对值坐标本应为“0“但却显示加上刀尖半径的数据(车出来的尺寸对)------天啊,我根本就没用补偿。

4、尺寸不稳:昨天加班上午还没事,下午突然出现X向小了4mm、Z向没动。重新调整后到今天下午接班一切正常,可人家夜班上来做第一个活,X向便又大了4mm,

据说该厂家设备还出口了,真是无语了。

现在这批货赶的急,前三点还好说,为影响生产,,可尺寸不稳怎么办呢。。。

网友:
系统有干扰?

网友A:
系统本来就垃圾,老板这么扣吗!FANUC的系统会死吗。不用看设备,光看系统就知道机床垃圾!不图便宜也不会买这个系统!!好日子在后面呢,这才几天。

网友(点评):
难道KND比广数,华中要垃圾,要便宜?

网友(点评):
KND系统确实垃圾,垃圾中的战斗圾。当然20年前的KND确实不错!我这是阀门之乡。可是KND市场忽略不计!

网友(点评):
华中确实没用。但广数在我这的市场最高。而我的实践也证实一下。在我当地,只有最便宜 ,最垃圾的机床才用KND系统!

网友(点评):
螺旋线大侠对数控系统可能停留和七八年前。

网友(点评):
定购设备时,广速、KND同价格,之前买了两台广速,不太好用,然后....

网友(点评):
本人目前批量使用KND2000T系统,是有些奇怪的现象,但均在可控范围内。尚可。国产系统陆续使用过广数,航天,华中,最终定型为KND。国外系统主流使用西门子,FANUC和三菱,就是价格比较高。

网友(点评):
国产目前和FANUC、西门子有很大的差距,价格自然也就差很多!但我这里价格在15万以上的机床99%以上FANUC系统(这个价位以上的根本无人买国产系统)。10万以下的机床,GSK占大部分。

网友(点评):
明年要试西门子808系统,抱有比较大的期望值。从810G,810D,840D,802,802SL,828,840DSL一路用下来,随着硬件对环境的要求的降低。本人还是喜欢西门子,也许和与西门庆有点亲戚的关系,哈哈。

网友(点评):
我修过GSK980TA系统,打开后几个关键芯片上有KND标志。稳定性还可以,我们这里有个阀门龙头企业FANUC系统倒是毛病多多,评价要客观、实事求是,不能人云亦云。

网友(点评):
以前广数本身是不生产主板的,都是KND贴的牌。现在广数电机都自己生产。FANUC以前的系统非常皮实,随着集成度的提高,故障率也在提高。关键是FNAUC很多芯片没处买去。

网友(点评):
我年龄小,历史不知道。我最早接触的就是GSK980TD和FANUC-Tc。而那时候我们当地根本看不到KND。直到今天,KND也是最便宜最垃圾的数控车床才使用。可能地域不同。据说当年的KND也是FANUC的技术

网友(点评):
一个产品的市场占有量,短期来看,技术,品质并不是关键因素。销售策略和服务是最关键的。KND是老FANUC的翻版,直接抄过来的,从技术层面讲,广数是完全不能比的。北方人做市场没有南方人活络。

网友(点评):
FANUC系统,我刚工作的时候是O系列,不带I的,分离式板卡系统,非常耐用。然后从OI-A,B,C到现在的D,一直在用。

网友:
西门子,FANCU那么好稳定的系统不用,我都不知道KND是什么东西。数车都是做批量的,如果不注意,批量报废几千个(一批)
那只能求上帝去吧。

网友B:
立车都是大车床,还用这个破系统,不过有的系统会有BUG,以前用台湾宝元的,也发现过几次,刀尖半径补偿在子程序里去掉了,系统也显示是G40,但在后面的刀具里还是传动带这上刀尖半径补偿,但在主程序里执行G40就可以正确取消,还有一些其它问题。但我感觉你们使用也可能有不明白的地方,也会出问题,是你们用错了,但不明白。

网友:
我会告诉你 我们这 车二十只就要测量矫正下 内孔吗,KND F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本来就垃圾,老板这么扣吗!FANUC的系统会死吗。不用看设备,光看系统就知道机床垃圾!不图便宜也不会买 ...

华中在学校时用过,操作麻烦,,,FANUC那是鬼子的东东,木要,,前年买台广速立车,很受伤,,现在真不敢再相信国产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车都是大车床,还用这个破系统,不过有的系统会有BUG,以前用台湾宝元的,也发现过几次,刀尖半径补偿在子 ...

多谢了。回头再好好研究研究说明书,但愿说明书上写的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中在学校时用过,操作麻烦,,,FANUC那是鬼子的东东,木要,,前年买台广速立车,很受伤,,现在真不敢 ...

鬼子的东西怎么了。

网友:
等楼主解决好了问题后,上来和我们大家说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C:
能说说是哪家的机床吗   机床厂应该负责,如果是系统的问题,也应该他们叫电工来调试,如果是系统缺陷,那么机床厂应该更换系统。不过KND市场占有率也是很高的(在我们这是这样),当然也不能排除是个别次品,在我的印象中,国产的数控车床系统,价格上除了广州就是KND了,另外牛毛一样的其它山寨系统也很多,他们也都在生存,存在就是有道理的。这个案例其实主要责任在机床厂

网友:
说出来哪家机床厂,让大家更多的人也免得上当啊

网友:
除了第一个问题我估计是机床原因外,其它的可能都是跟你编程有关,系统参数设置好了,你用刀尖圆心编程没问题的,看你说的切极限槽的那个感觉是好像刀具半径没有取消造成的,或者程序在加工中停车,程序重新执行没有先取消掉刀尖圆弧半径造成的,最好刀具开头结尾都加上G40稳妥点

网友D:
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合理的分析下问题在发表评论。要知道KND只是做系统的。系统装到机床是要经过机床厂商的各种参数设置,修改。调节、并不一定是系统不行。为什么那么多人说KND好呢??问题要分析清楚,现在很多人系统厂商和机床厂商都分不清楚呢。我用过的KND就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
到时想支持国货了,可是国货能让人放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说说是哪家的机床吗   机床厂应该负责,如果是系统的问题,也应该他们叫电工来调试,如果是系统缺陷,那么 ...

哪家就不说了,大家都是为了生存,都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合理的分析下问题在发表评论。要知道KND只是做系统的。系统装到机床是要经过机床厂商的各种 ...

我也认为这个很大一部分是机械原因。但操作中偶尔出现的突发问题,只待考虑了,,

网友(点评):
实话实说而已。国产的做工让人不放心。。

网友:
国产的东西也不见得就差很多,当然不如鬼子的稳定,最主要的还是机械的精度,如果一个厂只是配国产系统,价格又很便宜,可想而知他的东西能有多好。这其实是先天不足的问题。

网友:
knd系统我以前用过,机床床身是沈阳机床的,没有你说的那种情况,我怀疑是x轴轴承问题或者是伺服电机问题

网友:
我们以前用过knd,你这种情况可能是x轴伺服电机出现问题,或者是轴承问题

网友:
问题应该在机械。Knd装在国产床身上什么价格?装在台湾产床身上什么价格?如果装在德国床身上又是什么价格?
法那克系统是不错,如果给你配上个破床身再加两个步进电机,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