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加工工艺,老师傅说只有手摇磨才行。

楼主(2013-12-09):
图上A 是安装在B上的,这是个电极的装置!   在V型空隙间放入(圆柱)工件,要与A相切,公差在0.02之内,就是0.02的塞尺塞不进去,粗糙度0.8。A与B 要完全贴合! 以后B不换,A磨损长换  求大神指导加工工艺。。A加工容易变形。。

网友A:
楼主,你说的是装配要求。最好给个实测的二维图纸。方便分析。不过零件加工要留装配余量到最终加工的。这套东西的关键在于角度精度的保证与A表面粗糙度的保证。附一张与此类似的V型块,可以参照它的设计。

网友(点评):
威望好难得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说的是装配要求。最好给个实测的二维图纸。方便分析。不过零件加工要留装配余量到最终加工的。这套 ...

谢谢大侠指导!

网友:
用慢丝割

网友B:
楼主说的是个V型夹具吧。A件是为了防止B件磨损,所做的可换件是吧。三楼说的慢走丝可以解决,但是费用就比较高。不是适合量产。
可以做一个B这样的辅具来加工啊,直接用大的盘铣刀铣出来,角度就得靠精密分度盘来保证,当然0.02的装配要求最好是能够在在装配时修配来保证。铣加工时留0.03到0.05个用来装配时修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个V型夹具吧。A件是为了防止B件磨损,所做的可换件是吧。三楼说的慢走丝可以解决,但是费用就比较 ...

铜可以磨吗。。不会粘砂轮吗?

网友(点评):
可以磨削,要根据铜料的种类来选择砂轮。当然很不好磨的,容易粘砂轮。修磨量很小,建议用砂纸砂轮抛光。0.8的粗糙度机加工是比较难实现。

网友C:
结构不合理,

易损件应该做成容易加工和精度保证的形状,最常见的就是矩形条,不攻丝,

压扣装置也要改为长条状,压扣装置锁紧螺栓要加多,锁紧力平均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构不合理,

易损件应该做成容易加工和精度保证的形状,最常见的就是矩形条,不攻丝,

上面那套是进口的,现在这套是改装后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铜可以磨吗。。不会粘砂轮吗?

嗯,知道了! 谢谢

网友:
A下面的设计的时候不能把角度改下吗
然后A直接设计成一个长方体的,或者直角梯形,上下两面磨就好了。
你这个不规则的话A很难磨的
而且这样做,A和B的贴合面,直接就可以调整了,因为A的上下两面是平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