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圆磨磨出内空中间凹,从未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2013-12-09):
MK208c内圆磨床,,产品内径16mm,外径19mm。高度16mm。。机床为吸磁卡盘加硬支架,砂轮转速13000r/min,,产品以粗磨,,还剩0.015mm余量..现在磨出的圈中间直径尺寸比两边大0.002mm(冷清水干净,外圆圆柱度正常,以修过垂直差,)以前从未遇到此情况,,求指点,,,,,《中间修整,粗进速度0.002mm/s,光延3s,精进速度0.0005mm/s..光延4s.》

网友A:
加工的工件上薄壁件,在装夹时中间的夹紧力过大,造成中间产生弹性形变,那么被夹持的中间部分的内孔就要被多磨去一点,当工件松开之后,原来中间被夹得凹进去的部分又会恢复原状,所以才会有中间的尺寸比两头大。楼主请把该零件的加工工艺图传上来看一下。

网友B:
会不会是砂轮相对于工件的两端出头量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砂轮相对于工件的两端出头量太小了?

那样只好中间高。。。原因以经找到了。。磨架导轨不平了。砂轮没修直

补充内容 (2013-12-17 09:58):
还好的,,搞慢点。

网友(点评):
砂轮架下面的直线导轨不好了,磨出来的光洁度还会好吗?

网友C:
检测砂轮与产品 中心  是否等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测砂轮与产品 中心  是否等高?

新人请教,这个跟砂轮中心有一定的关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的工件上薄壁件,在装夹时中间的夹紧力过大,造成中间产生弹性形变,那么被夹持的中间部分的内孔就要被 ...

薄壁套圈这种情况的确会发生,夹装时也特别调整的,,原因以找到,,磨架导轨磨损了,砂轮修整位不平,挪了个位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