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细长轴能加工么?

楼主(2013-12-09):
如题,细长轴长316mm,直径8mm,公差带36μm,整段直线度要求0.02,外圆表面粗糙度为1.6,数量50根。
请问大家,这种细长轴能加工么,如果能怎么加工,需要一些什么夹具工装什么的,我是做工艺的新手。

如果不能做,那外圆公差及直线度要求放到多少才能加工?

网友:
磨光条切就好了

网友:
保守估计 要放到20丝以上

网友:
什么材质?

网友:
粗车-半精车(中心架)尽可能保证好直线度留有0.14到0.2精磨余量
外圆磨精磨至尺寸(中心架)  我也是菜鸟
技术活啊!!

网友(点评):
外圆磨! 你狠

网友(点评):
还粗车、半精车呢,高,实在是高。(-_-;)

网友(点评):
无心磨滚没问题的。

网友:
肯定能加工出来,要经磨床。

网友:
用无心磨床加工。当然工人的水平要高的。

网友:
冷拉丝的外径公差有0.02的,都不用车,不知道表面粗糙度能不能达到,至于长度自己想点办法吧,我不知道1.6表面粗糙度到底是怎么样的,  还是学习一下了

网友(点评):
我司类似的产品.都是冷拉出来的原材料.加工两端就可以了.Ra 1.6的要求很低了,冷拉出来就达到了.

网友:
买质量好的成品光轴再加工两端不行么?

网友:
我们可以做

网友:
米思米有现成的卖。自己做?用无心磨做。

网友:
量大就订磨光料,用走芯机把两台阶走出来,图上没同心度要求,大外圆公差也大,应该好做,

网友:
简易你直接买成品料再车两端!

网友:
买现成的光轴,自己切两端,去毛刺即可。

网友:
可以加工出来的  不过直线度和公差都标错了吧?

网友:
不知道两端细的地方有什么要求,其他地儿上无心磨加工不就行了

网友:
顶杆都能做了,这还有何难?

网友:
两头有什么要求?无心磨应该能保证

网友:
藕断难度

网友:
买加工活塞杆用的镀铬园回来加工两端不就好了

网友:
冷拔料,无心磨,车两端要加保护防止甩弯。1 z! }" E6 q% F0 [8 C

网友:
这么细,0.02的直线度是个大问题

网友(2014-02-28):
直线度应该是标错吧,还有没标同轴度,

网友:
无芯磨,标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