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叉车直接开进车箱里进行装卸物品,请教

楼主(2013-12-09):
想进行一些叉车装卸方面的改进,想把叉车直接开进车箱里进行装卸物品,不知道有不有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关键要注意叉齿升高的空间有多大,一般高度不够,只能往外拖。

网友(2014-01-13):
要对装卸的物品进行量身订做,才好实现。

网友(2014-05-11):
非标的有集装箱叉车的,有厂家订制的

网友(2015-10-10):
买台全自动装车机吧!

网友(2015-11-11):
一台叉车,一台升降拖车,就行,何必开上去

网友(2017-06-11):
货柜式门架和 三节门架都可以实现进入集装箱里面叉取货物

网友:
别人都用了几百年了你还在研究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