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单位众多吊机,平时维护不好,泵和油马达老出问题!

楼主(2013-12-09):
本单位码头有众多老式IHI、赫格隆电动、克令吊,都是70、80年代的吊机,平时维护不佳。这些吊机都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在这段时间出现问题最多的就是泵和油马达。

最近一次30T的赫格隆主钩泵9个柱塞上的滑靴断了4根,维修单位建议更换一套柱塞。如要单更换4个柱塞有何问题?因泵是原装的,怕更换国产柱塞质量不佳,单独定做4个滑靴是否代价更大?

请教各位社友,谢谢!

网友:
我现在负责的一个项目就是为日本IHI生产一种产品,不得不说他们的要求太细了,

网友:
一般多是成套换,否则会产生压力脉动现象。
再说滑靴可不是一般的企业能玩的。得专业厂子才行。否则保证不了一些园度哪,粗糙度啥的。

网友:
           设计寿命基本到了, 已经接近零件的疲劳极限了,是该换了。

网友:
安全问题大于天,必须换!

网友:
养兵千日方能用兵一时。所以平时不好好保养设备也就别指望你的设备能用个十年八年的了。

楼主:
感谢各位回答,现在还是按照维修单位的意见更换整套柱塞,因此单位遗留问题导致吊机缺乏管理,现单位考虑寻找单位维保,不知各位有何意见。

网友(点评):
就是整套换也用不了多久了。不如液压系统彻底清洗,更换主要液压件,再用个20年没有问题。

网友:
学到老活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