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柄滑块机构计算电机功率

楼主(2013-12-09):
这种苏格兰轭的受力计算,请教详细算法
为什么我算的很大,

网友:
考虑惯性。

网友:
看你的受力行程区间有多大,可考虑使用飞轮来平稳转速,降低电机容量

楼主:
全程受力

网友(点评):
注意F的压力角

网友A:
假设系统无摩擦等损耗,系统转动一圈,系统总能量没变,即不需要外界的功输入。因此,可以认为,电机的作用主要是用来克服损耗的。
电机选择应该满足以下几个要求:
1、系统能启动运行,即电机的启动扭矩(最大扭矩)〉你的系统最大载荷, 保守点估计 选启动扭矩是你最大扭矩的2倍,
2、电机最大扭矩一般是额定扭矩的5倍以上, 你把额定扭矩定为最大扭矩的0.4,再选一款电机,看看合适不,再修正电机功率。
为了减小系统波动,飞轮是很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系统无摩擦等损耗,系统转动一圈,系统总能量没变,即不需要外界的功输入。因此,可以认为,电机的作用 ...

非常感谢

网友B(2016-02-18):
这么好的问题,结果是阉割的,最近也在看曲柄滑块机构,到处找资料,讲计算的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问题,结果是阉割的,最近也在看曲柄滑块机构,到处找资料,讲计算的太少了

我用仿真了一下,和计算的差不太多

网友(点评):
结果是多少kw

网友(2017-04-13):
怎么仿真呀

网友C(2022-06-22):
引用 楼主:
我用仿真了一下,和计算的差不太多

前辈,曲柄滑块的机构,电机怎么选,能教教吗?

网友(2022-07-27):
引用 网友C:
前辈,曲柄滑块的机构,电机怎么选,能教教吗?

作者可以把仿真结果发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仿真了一下,和计算的差不太多

你假设的加速时间是多少?? 所需的最大加速扭矩是多少? 我也对比一下

网友(2022-11-14):
感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