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不调质能用吗

楼主(2013-12-10):
45号钢不调质能用吗?若是直接使用45钢,不正火回火,不调质,会有多少影响。只用在连接部分。受拉力。

网友A:
不处理用发挥不了这个材料的性能,是浪费

网友(点评):
这个,按理是这样讲的。因为你用到了45钢,那说明你这个零件是做传动受力用,而不是做结构用。但是,我其实也好纠结,好像现在大家都形成了一个观念:45钢必须调质。那为何不把45钢调质好再出售呢。

网友(点评):
我现在,不是传动类零件,我也用45钢,45比Q235A贵3毛钱一公斤,而且车出来光洁度也比Q235好

网友(点评):
大家的产品不一样,我们单位在结构件上除了型材就是用235做筋板之类,或者厚的235做结构用。45一般都是轴类,自制小滚轮等等,再往上就40Cr等等一些关键部件的常用特殊材料。对于价格,我不清楚的,一直以为45会贵

网友(点评):
以前以为45比A3贵,后来供应商说价格差不多,但是加工更容易取得好的表面质量。所以除了焊接件,改45了。

网友(点评):
看装配的地方,承受多少力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真不不能关起门来做,还得跟市场行情挂钩。。。

网友(点评):
45号钢和A3钢价格几乎一样,有时也用在非传动的结构件上,不做任何热处理。从成本上说,用45号钢没任何问题。从加工,材料可靠性(有时会买到不知什么材料的A3钢),从使用效果来说,都不错。

网友(点评):
曾经让一个机加厂帮我做几个等高铁,不知他买的什么时候材料,磨的倒是光亮,可是平面度差的要命,返工时,修了磨床吸盘,砂轮做了平衡,还是不行。最后发现,材料就是一块“软铁”,很容易弯,改名5号钢搞定。

网友(点评):
修正一下:曾让一机加厂帮我做几个等高铁,不知他买的什么材料,磨的倒是光亮,可是平面度差的要命,返工,修了磨床吸盘,砂轮做了平衡,还是不行。最后发现,材料就是一块“软铁”,很容易弯,改45号钢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处理用发挥不了这个材料的性能,是浪费

主要是性能的浪费,还是价格的浪费,如果用Q235或Q345代替未调质的45号钢,选用哪个?

网友(点评):
如果你不打算调质,那就用Q235

网友(点评):
性能也浪费,价格自然也浪费了。45的价格总不会跟235一样吧

网友(点评):
有大神出来指点下更好,我是设计单位画画图的,用45的情况都是热处理的。

网友(点评):
价格没怎么浪费,相差不大,现在都是白菜价,不调质用Q345差不多的

网友(点评):
感觉Q235比没处理的45钢更重更硬,45刚断面偏向白色,Q235断面久置后略显黄色。另外40Mo合金久置后也显略黄色,很硬

网友:
还不如直接用铸铁

网友(点评):
没见过棒材的铸铁,除非规定铸造厂铸为棒材

网友:
按照你这个看,只受拉应力,应该是静应力,可以不调制处理,但是为什么不选用普通碳素结构钢呢?是考虑尺寸原因么?{45调制主要是为了加强他的疲劳强度,强度韧性都比较好,综合性能较好,一般调制后用于中强度轴以及受循环应力的结构件}

网友:
忘大神解答各种钢材的特点和用途及热处理后的分别

网友(点评):
这是一门学科了哇

网友:
在油泵行业用的最差的棒料材质就是45钢了,有很多零件不需要或者不允许调质,但是购买的棒料都是出厂前正火好的。需要调质的一般也是加工到半成品或成品后调质。

网友:
你要看你使用需要哪些性能,然后选择材料及热处理。估计是没计算吧。

网友:
就像楼上说的,45钢调质完后能得到综合力学性能,那么你不调质,为何一定要选45钢了,载荷不大,可以试试Q235

网友(点评):
价钱一样,你选择哪种材料

网友(点评):
价钱一样?这个还真没考虑过,一直以为45应该贵点,毕竟一种是优质碳素钢,一种是普通碳素钢,而45钢对成分的控制比Q235要求会高点,所以一般会认为45钢贵点。。楼主数据可靠不?要是一样价钱,那就要从新考虑了

网友(点评):
也感觉45钢贵些。如果说单位质量里45钢中的Fe少于Q235,那么可能会造成价格差不多的情况

网友:
45不热处理的话还不如直接用235

网友:
可以用非调钢

网友:
45钢价格约为Q235(A3)钢的1.2倍左右,Q235约4-5元/公斤,45钢也就5-6元/公斤,热处理调质2元/公斤。

网友:
那还不如用Q235或Q345,还容易焊接。

网友:
楼上说的很全面

网友(2014-01-12):
可以用啊,优质就是优质,什么Q235

网友:
不调质也能用!要是直接用的话影响的主要是硬度、强度、切削性、综合力学性能。因为45#比价软,有时直接用来做铆钉。
你那个零件主要是看受拉力的大小,要是载荷比较大建议先调质。
调质的价格也不高普遍1元/公斤

网友(2014-03-03):
没啥影响

网友:
不处理就是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