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力起子质保和寿命的行业现状是怎样的?

楼主(2013-12-10):
买了一个预置式扭力起子(津源,MDQ-0.6,0.1Nm-0.6Nm),功能也简单。就是设置一个力矩值,起子加的扭矩不会超过这个设置值,否则会打滑。
厂家说,质保期是6个月,并符合机械工具的国家标准。我要这个标准的标准号,厂家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寿命我也很关心。厂家也不正面回答。
不知道上述两个方面的行业现状是怎样的?

网友:
说的是伺服扳手吧,这个好像国内标准比较少,你找找国外的标准,比如日本的

网友:
反正,重要关键力矩,不买国产货

网友A:
标准是JJG 707,预置精度标准是正负3%或4%,标准要求使用5千次精度在以上范围内。(5千次后校准)
扳手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扭矩值会逐渐下降。要保证使用精度还应日常保护。
实际国产使用性不好,估计5千次是用不了。
扳手和起子是一样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是JJG 707,预置精度标准是正负3%或4%,标准要求使用5千次精度在以上范围内。(5千次后校准)
扳手随着 ...

谢谢!
厂家说,5000次后需要校准。厂家就可以校准,校一次50元,当日校完。
也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内部结构是怎样的?校正又是怎么校的呢?

楼主:
温州山度和深圳福瑞莱特不能保证样品1次通过校准,津源可以保证。
东日经销商则认为,国内校准东日的扭矩起子是不靠谱的。

网友A:
内部原理是靠弹簧,顶一契块(原理),力一大就跳过去了。校正有专用校正仪,不贵,如果用量大买一个也不错,如果数值有偏差,他们就调一下弹簧的预紧量就可以了。
能问一下你们是什么类型行业的吗,要用于扭矩起子。

网友:
能问一下你们是什么类型行业的吗,要用于扭矩起子。

网友:
东日还是有其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原理是靠弹簧,顶一契块(原理),力一大就跳过去了。校正有专用校正仪,不贵,如果用量大买一个也不错 ...

做实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