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直径为450的管,壁厚为2MM,加工成有弧线的形状

楼主(2013-12-10):
把直径为450的管,壁厚为2MM,加工成有弧线的形状,用什么方法好加工

网友A:
看过个视频,推拉热弯。

网友(点评):
前辈,里面是要加沙子的吗。我前一个公司做护栏是里面加沙,然后热弯

网友(点评):
回huhaofei:我说的那个设备不需要加沙的。小口径管可以这样。

网友(点评):
我这等小白还不知道大侠们说的什么 百度中

网友:
是加工成波纹管吗?看看下面两个视频;

网友:
上个公司有做过护栏类的弯,加热拉弯,但是大侠说的这种大管,我不知道这种方法行不行

网友:
加沙成本低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够详细

网友:
哈雷摩托车的流线型钢管车架采用的是水压机+磨具+管子内部通高压水保压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个视频,推拉热弯。

谢谢你的指教